更换禧玛诺内三速变速线

楼主(2022-03-31):
禧玛诺内三速变速线原车配的是1520mm长的,太短了,在调速转把处别坏了,不能换挡了。某宝上找遍了,无单独变速线卖的,只有连转把和下手的总成,该死的独家产品,只能花了49元买来换上。新线是1600mm长线比原车配的长80毫米,装上再也别不坏了,就80毫米的差距。笼头边上的把柄很难拆,最终是用热风枪吹软后拧下来的, 算是热风枪的妙用吧。
(鼠标移动到图片上看文字)

网友:
这车骑了几年了吧

网友:
不能光换线么?

网友A:
我记得刹车线和变速线是同一种东西,长度自己剪,有散卖的。
另外,把套是用空压机的风枪吹下来的,本来就是紧配合,蛮干不得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刹车线和变速线是同一种东西,长度自己剪,有散卖的。
另外,把套是用空压机的风枪吹下来的,本来就 ...

这线与转把的连接头是专门定制的,其它买来都不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刹车线和变速线是同一种东西,长度自己剪,有散卖的。
另外,把套是用空压机的风枪吹下来的,本来就 ...

把套是用热风枪吹软,拧下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套是用热风枪吹软,拧下来的

塑料加热后,老化很快的。线和接头去车行问问就知道了,一般的接头都可以做。

网友B:
我今年年初干过的蠢事之一,就是买了一台2手凤凰27速山地车,现场发现不能变速,但是想想大老远的来了,就算了吧。250块钱,后面发现真是二百五......第二天骑去公司,晚上下班,蹬上车后一踩,后面嘎吱怪叫,发现变速器支架断裂了,就这样坏了!然后在淘宝买了蓝图左右变速手柄、前后变速器,150大洋......后来换上,前面3速的变速也是不利索,后面倒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刹车线和变速线是同一种东西,长度自己剪,有散卖的。
另外,把套是用空压机的风枪吹下来的,本来就 ...

头部形状不一样,连山地车和公路车的线都有区别

网友:
数码之家,支持折腾!!!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刹车线和变速线是同一种东西,长度自己剪,有散卖的。
另外,把套是用空压机的风枪吹下来的,本来就 ...

直径不同,但也可以用。变速线有单卖的,几块一线到几十块一根的都有

网友:
买一辆丢一辆,现在都不敢考虑自行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径不同,但也可以用。变速线有单卖的,几块一线到几十块一根的都有

它的头与市面上单独卖的线都不同。

网友C:
引用 楼主:
它的头与市面上单独卖的线都不同。

一般有直头,圆柱头,蘑菇头,你这是哪一种?很长时间没用过内三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有直头,圆柱头,蘑菇头,你这是哪一种?很长时间没用过内三速了

我的是细圆的,见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刹车线和变速线是同一种东西,长度自己剪,有散卖的。
另外,把套是用空压机的风枪吹下来的,本来就 ...

变速钢丝绳比刹车略细。刹车线管金属螺旋层,禧玛诺变速线管一圈直拉钢丝。内3速花鼓禧玛诺很早出现,应该继续开发内3速小牙盘,看似单盘变速系统,实际能应付上下坡3档调速,行星齿轮组切换,强力爬坡3分之1大减速比,平路直连34齿牙盘,速降加速3倍大增速比,适合11到34齿塔轮,避免过多重复传动比。

网友:
楼主,拆把套不需要用到热风枪这么麻烦,用小一字螺丝刀或尖椎将把套口撬开一条缝,然后加些水进去,拧几下就出来了。另外,闲鱼上有单独卖变速线的,十来块钱,不用买总成。

网友:
这就是直头的

楼主:
还有大小,其它的线太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今年年初干过的蠢事之一,就是买了一台2手凤凰27速山地车,现场发现不能变速,但是想想大老远的来了,就 ...

垃圾品牌自行车再便宜也不要买,想不到的坑多的是,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