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求助太阳能热水器电加热怎么控制

楼主(2022-03-31):
问个问题我家的太阳能控制器不带电加热功能但是保温桶里有电加热如何不换仪表的情况下可以控制电加热

楼主:
装一个55℃的限温器不知道行不行问题是限温器也不知道装在那里计划是装在太阳能水箱出水口

网友:
平板式太阳能?水箱有电加热,泵站控制器确定没有相应接口?

网友:
很奇怪的配置啊,一般泵站带电加热是标配,水箱倒是还分单双盘管,带或不带电加热都有。

网友A:
拍张水箱和泵站的照片我帮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拍张水箱和泵站的照片我帮你看看

不是平板的太阳能就是普通的太阳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平板的太阳能就是普通的太阳能

真空管式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空管式的那种?

对就是真空管那种

网友:
那也简单,买个温控器,要那种可以设定时间周期的,比如设定每天下午两点以后检测水箱温度,如果温度大于30度小于40度就打开电加热,加热至50度关闭电源。当然温度都可以根据自己需求设定,这样如果没有太阳,水箱温度小于30度的情况下可以不开电加热,而使用备用燃气热水器,比较经济,当然也可以使用电加热来继续加热。

网友A:
找个带wifi的,可以手机远程设定参数及查看实时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带wifi的,可以手机远程设定参数及查看实时温度。

我的主要目的是如果水温不够需要电加热我插上电后不用管它到温度自己停止加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带wifi的,可以手机远程设定参数及查看实时温度。

这个功能现在的太阳能都带我这个是老式的不带这个功能如何用最简单的方法解决这个问题实在不行的话只有换仪表了

网友:
温度探头安装的话,买个测温盲管装出水口就可以了,网上盗的图你看看就这样样子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功能现在的太阳能都带我这个是老式的不带这个功能如何用最简单的方法解决这个问题实在不行的话只有换 ...

可以看看这种模块,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看这种模块,供参考。

好的谢谢你

网友:
最简单的电热温控,可以参考机械温控电热水器,结构简单,现在天气越来越热,太阳能热水器应该不用考虑电加热,冬季电加热倒是很实用,实在不行室内二次加热

网友:
有带感温探头的加热器,这种方便

楼主:
装一个这个行不行

网友:
这个话题不错,要做记号。

网友:
装个温控开关简单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