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拆个PDD 65W充电器,实际18W左右

楼主(2022-03-31):
原装的太贵,这个便宜25包邮就撸了一个,对比一下原装

看到填充的金属没,重量占了一半

为了安全,全拆下来

背面

实测18W左右还是有的,主要是能显示快充,这个看上去心里舒服。实话说,这个充电时,变压器有点热,要是换好一点的,实标18W,这个价格也是不错的,搞这些个名堂

网友:
18W的买个正经的牌子也差不多这个价格了,现在大多数手机厂商都有自己的协议,充电的时候没有协议就做不到快充,但是协议又是不公开的,不作假一些小厂基本都要倒闭。

网友:
配重兼散热,拆了估计长时间18w都撑不住

网友:
不看好这些快充,体积小难散热温度高,故障率高,价格又不算便宜,远不如二手大厂电源便宜耐用

网友:
这些快充有个好处就是很多都支持全协议,功率一般是在20w左右,好处是方便,出门在外不用带那么多充电头,比5v2a的慢充快就方便了,缺点就是容易过热,波纹大伤电池

网友:
买贵了,内部基本跟我15包邮送跟苹果快充线的一样。

充电器是18W的,跑满输入功率能有20出头,数据线居然真支持苹果快充。

网友:
看来拼多多的还是不能买,不如大厂的二手。

网友:
小米,绿联,紫米、、、、、等等也没有贵多少吧,为什么要买这类不靠谱的呢??

网友:
太不安全了,初次级之间没有足够的安全距离

网友:
买电源,送磁铁啊。

网友:
其实买的时候看价格心里也有数吧 这个价格买不到65w的

网友:
里面是钢铁侠的蛋,插上电保温孵蛋用的,楼主很快就要在下一季的钢铁侠里反派登场了

网友:
还不如把铁块变成散热片

网友:
某米之家29的不行么?这个安全都成问题。。。也就是多个快充显示,实际充电也没多块

网友:
估计不如5v2a的

网友:
这垃圾买到稍微那铁块装得不好的会出人命

网友:
手机快充充电器没有了,一直用5V2A也没有感觉。

网友:
实心大铁块两颗,也算下本儿了

网友:
估计像廉价机箱电源,指的是峰值65瓦,不说额定功率。额定65瓦得半块砖头体积,有风扇版本可适当缩小体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