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请问iPod mini 怎么存MP3格式文件

楼主(2022-03-31):
请问iPod mini 怎么存MP3格式文件  能不能给说下方法

网友:
itune呀,不然呢

楼主:
能不能给说下怎么用itune存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不能给说下怎么用itune存

百度一下。或者打开iTunes软件后自己摸索,我曾经搞过一回,实际操作几分钟,还是很好上手的。

网友:
试试看能不能用 爱思助手 ,我记得直接用ITUNES传会自己转换格式,现在不用苹果的东西了不太记得。

网友:
用爱思助手传歌要禁止itunes运行,否则会把爱思传的歌全部清除

网友:
只能用iTunes传歌,连接iPod mini后,选择手动管理音频。而非同步模式,就可以直接把MP3歌曲文件拖进去就可以了。上面说的那个爱思助手只能识别IOS系统的设备,苹果的非智能的音乐播放器爱思助手是不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