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求教宝岛电动三轮车显示这个标志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2-03-31):
如题

网友:
风扇运行的标志吧

网友:
以前没出现过?估计没啥作用

楼主:
好像没有风扇啊

网友A:
感觉像车轮,骑行时会动吗?

网友B:
  淘宝 找个卖家问问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像车轮,骑行时会动吗?

原来没这个标志的,前两天突然出现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原来没这个标志的,前两天突然出现了。

淘宝没找到同样的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宝 找个卖家问问  ……

淘宝没找到同样的车

网友C:
要是续航有问题就检查一下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是续航有问题就检查一下电机

不知道怎么检查电机,电机型号也搜不到说明。

网友D:
能跑吗?不能动了检查电机霍尔和缺相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跑吗?不能动了检查电机霍尔和缺相

谢谢回复!
可以跑,噪音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