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解Tivoli Audio流金岁月数字收音机model 10并加装蓝牙

楼主(2022-03-31):
开始之前先介绍一个这台机器吧。
流金岁月创造了十年来投向市场的简单和具有佳性能的台式收音机之一,型号M10台式收音机,它具备FM数字信号收音机,兼容FM信号收音机,在型号M10之前还没有一款木质收音机能有如此好的接收效果和高保真的音质,并充分体现数字DAB收音机的卓越音质和众多的优点.
可调节的均衡器系统(EQ)可调节出个性化的重音、低音、响度和平衡控制的音质,另外型号M10具有优雅的外观,木质外壳,M10具有倒相出风孔,增强低音效果。
基本功能可以通过顶部的旋钮进行操作,使用遥控器也可进行操作,操作界面直观简单,可迅速浏灠各项功能和选项,大屏幕的显示屏和背景灯设计有考虑到特殊的能见度,用户可以根据个人喜爱调节背光的亮度,两个独立的数字式闹钟,闹铃可以设置为收音广播并有定时睡眠计时器和打盹按钮。M10也可灵活使用,输入的AUX接口可以连接手机、电脑、CD播放器、MP3播放器等当音箱使用,可以插耳机和有低音输出端口,可配搭专用的的配对喇叭构成出色的立体声系统。

这台机器是当年碰上经销商清货,入了5台,加几百元在闲鱼卖掉4台木皮版。
剩下这台白色钢琴漆自用,缺点就是没蓝牙,时间不准,半年就偏差几分钟。
所以这次想换个晶振,和加个蓝牙功能。

楼主:
黑色那块垫就是防止你在倒相孔偷看内部的

变压器,一直是用220v 。
这次就把原配的12V供电分离出来专门供电给蓝牙模块。

主板

这个就是时钟板,上面有两个晶振,其中一个是32c18
另一个看不到型号,放弃不换了。反正我也不把当作闹钟

这板反面还的遥控接收器。刚开始想从这个窗口引蓝牙指示灯过去的,
后来又放弃了,直接在箱子背面开孔

显示屏后板

喇叭,三根线的同轴喇叭

按键(5个储存电台),其实我一直都是遥控器转台,从没按过这些按键,
想借用它们其中一个作蓝牙的配对键,试用时发现根本不需配对,搜到到连接就可以,又放弃了

楼主:
外接12V供电,拔出来直接引到蓝牙模块

这是AUX in 蓝牙模块输出端接到这,本来这蓝牙模块有自带切换AUX功能,
我又懒了,因为我从来没用过,又放弃这个功能。在背后用个塞子挡住

蓝牙模块就借用它原来是DAB板位置,尺寸对不上,就强硬来

还是先试机,这个不能懒,OK再安装

装上去找扎带和泥胶固定

没拍下图片就合上盖子试机,听收音220V供电,
用蓝牙就加多一个12V供电。

在DAB天线位置钻了个孔还能见到蓝牙工作状态的指示灯,完美!

计划的指示灯装前面板放弃了,蓝牙功能按键也放弃了,AUX in切换输入放弃了,
还把最重要的时钟较正也放弃了…………

原来不忘初心是很难做到的。就懂舍难取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