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测一下优利德UT61E+电容档精度!

楼主(2022-03-31):
万用表测电容本身就不必过于认真,而且,电容精度一般也没啥用处,多点少点,好像一般场合也不影响什么。不过,既然说明书上标注了电容档精度,还是测一下吧,因为测试条件的原因,其实也不清楚应该以什么标准和测试条件去对比精度!就用电桥简单对比一下。
一般手持表电容档精度都不算很高,精度好的也就1%,一般都不超过4%
由于61E+的电容档的分辨率很高,就拿61E+做测试。实测跟电桥对比的话,精度很牛了!
测试仅仅是好玩而已,没有多少实质的意义,电桥稍微改变点参数,结果也会不一样。

网友A:
精度挺不错的,只差一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度挺不错的,只差一点点

确实,差好多字 哈哈

网友:
别安利我了,我已经加购物车了,再安利就付款了

网友:
这精度那是相当的不错

网友:
那么,台式万用表用什么来校准呢?那么,电阻和电容有什么能校准吗?

网友:
电容一般大差不差就行了,而且电容电压不同曲线也不一样,除非特殊要求精度,一般没有必要那么精准,不过61e+,看您测试的还不错,本人平时用万用表还是dc和电阻多,136b+和61e+混着用

网友:
我感觉胜利那个卡片表测电容还不错,比我那个漏液的福禄克15b还好,

楼主:
相比来说,日置4282和福禄克289,至少在分辨率上比61E+保守很多!虽然4282和289的官方电容档精度比61E+好。哈哈

网友B:
我也用61e+非常满意,比我朋友的71好,我这个电流档偏低,其他档位准确,差温度档,差副屏,差曲线,要不就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用61e+非常满意,比我朋友的71好,我这个电流档偏低,其他档位准确,差温度档,差副屏,差曲线,要不就 ...

我的开始电流档也差,个别档位都超过说明书误差了,返厂校准一下就好了

网友:
这么多高级的仪表,羡慕羡慕!

网友:
不错,确实值拥有的工具

网友:
买了61E+没用过几次,维修中随便一个差不多的表就能胜任

网友C:
我的61E用了十几年,除了10欧姆以内的电阻档位偶尔出现一些误差(拨盘接触不良造成),电阻其他档位的精度经过校准后跟普通电桥大致差不离,至于电容档位就不好比较,因为61E的电容分辨率只能到1PF,而且电容这种东西,在不同频率下的测试结果有可能是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61E用了十几年,除了10欧姆以内的电阻档位偶尔出现一些误差(拨盘接触不良造成),电阻其他档位的精度 ...

61E电阻档不能校准吧  而且61E电阻档如果不打磨的话,精度一般,电容档能校准不过电位器能调整的范围很小!因为只有一个电位器,大电容和小电容的校准只能二选一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开始电流档也差,个别档位都超过说明书误差了,返厂校准一下就好了 ...

你好,朋友,这表作为主力工作表咋样,毕竟350多,不好用就没意思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61E电阻档不能校准吧  而且61E电阻档如果不打磨的话,精度一般,电容档能校准不过电位器能调整的范围很小 ...

可以的,我的是老款,没用精密排阻,而是挑选过的几只精密电阻,微调这些电阻就行了,不过很难调,因为要各种兼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