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81 + TH58TFG9UHLTA2D 这个固件谁有?

楼主(2022-03-31):
找了两天也没找到,想自己添加参数,却不知道用哪个固件,有没有大神知道的,求指导

网友A:
试试15nm的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15nm的固件

试了,不行卡isp,一会就自动掉,开不出来

网友:
东芝a100或者浦科特m7vc用的颗粒,东芝15nm tlc,试试3281 sd-15nm固件

网友:
你用哪个工具,TSOP要用黑片工具量产

网友B:
问一下,存储颗粒是你自己焊上去的,还是原来就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一下,存储颗粒是你自己焊上去的,还是原来就这样?

拆的3111ngff盘的,原来健康度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