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怎么才能把这个夹头拆出来用????

楼主(2022-03-31):
实在没有办法了,老虎钳、扳手都无用。只能求教万能的网友了。
反牙螺丝我用螺丝刀拆了,但是这个夹头还是拆不下来。
反牙螺丝我用螺丝刀拆了,但是这个夹头还是拆不下来。

网友:
先把钻夹头加点wd40泡段时间,然后就好拆了,轴是锥形的,很好拆,自己去西瓜视频去搜吧,很好拆的

网友:
你得先拆掉中间里面的反丝螺丝  然后你要确定这个是锥形头还是螺纹头 螺纹头基本上好解决    锥头稍微麻烦一些

网友:
1。把夹头三爪开口,扭到最大,你会发现里面有个反牙螺丝,顺时针拧是松出来。

2。大夹头跟连杆是正牙,反时针拧出来试试,(我之前拆电钻夹头,用上冲击批,冲击批用上转换头,夹个六角螺丝刀,另外一边电钻的头夹也夹紧,冲两下就出来了)

网友:
4楼说的很清楚

网友A:
我一般是大力钳夹住一头,一下就打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是大力钳夹住一头,一下就打开了

我的好紧。用了五百斤的宇宙洪荒之力都不行。

网友B:
实在不行上角磨,再用焊机嫁接刀需要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在不行上角磨,再用焊机嫁接刀需要的地方.

那我为了这二三十块钱的一个夹头还得买个电焊机。

网友C:
我也一个金属的夹头,也拆不下来了,没有反牙螺丝了,以前被打断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一个金属的夹头,也拆不下来了,没有反牙螺丝了,以前被打断了的…… ...

反牙螺丝我拆了,但是这个夹头还是拆不下来。

网友:
我有一个坏的用角磨机切开两道才弄下来

网友:
网上看有人夹个7字形批头,放地上反向用电钻就出来了,这办法我也试了,没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反牙螺丝我拆了,但是这个夹头还是拆不下来。

齿轮用废旧内胎包住,水泵钳夹死。夹头用水泵钳用力拧开,再不行用螺丝松动剂,铁锤敲击。实在不行只能找齿轮配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