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交流电的电钻需要加润滑油吗??感觉齿轮摩擦的声音和刺耳。

楼主(2022-03-31):
感觉齿轮摩擦的声音和刺耳。跟没水的女人似的。母野猪似的粗糙叫声。

网友A:
拆了看看呗,说不定装回去多两个零件还赚了...

网友:
民用里只要是机械设备就没有不加油的

网友:
估计大齿轮磨秃了 或者 转子掉齿了
这种钻最后都是这个效果 大齿轮磨损严重到头不会转 或者用点力头就不转 但转子还是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了看看呗,说不定装回去多两个零件还赚了...

我经常赚。不想再赚了。

网友:
这种塑料的加了油也没啥用。
最好是铝头壳的,精度寿命会长点,
而且铝头壳密封性较好,不容易漏油

网友:
能转就不错了,还嫌声音大

网友:
这种东西就是能用就得,我那都 是哗啦哗啦响 的

网友B:
先拆开看看是不是齿轮掉齿了,轴承有没有旷量。一切都好的话再加油试试。

网友:
我有个博世的,里面的黄油都甩到一边了,齿轮都是干燥的,我是不是应该要用黄油涂满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拆开看看是不是齿轮掉齿了,轴承有没有旷量。一切都好的话再加油试试。 ...

应该一切都是好的,因为可以正常使用,无任何异常,除了齿轮声音很响,我也怀疑是缺润滑油。

网友:
还没见过不用润滑油的

网友:
没加过
声音也挺大

网友C:
这种钻是单齿轮减速,噪音比行星齿轮减速的锂电钻大,早期的充电钻也有这种单齿轮减速结构,声音也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钻是单齿轮减速,噪音比行星齿轮减速的锂电钻大,早期的充电钻也有这种单齿轮减速结构,声音也比较大 ...

是的。但交流电钻没有行星齿轮减速

网友:
形容词用的不错,语文学的很好

网友D:
LZ很有生活经验了。电钻没事,就有那么吵。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很有生活经验了。电钻没事,就有那么吵。

xx每次做的时候叫的都很大声。

网友D:
引用 楼主:
xx每次做的时候叫的都很大声。

XX声音大了,不怕邻居投诉?

楼主:
引用 网友D:
XX声音大了,不怕邻居投诉?

还算隔音吧。不过窗户外一个女的经常晚上睡不着。给男人打电话,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听到叫声受不了,兽欲大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