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天气越来越热了,未雨绸缪打造桌面/穿戴 两用便携迷你小空调

楼主(2022-03-31):
天气越来越热了,回想以往户外排队或者开家长会时那种闷热的感觉就浑身油腻,有时候你很热却没人给你开空调,咋办?只能忍着或者自己想辙,以上场合你也只能弄个便携小风扇应付一下,天气不算太热还凑合,如果三伏天用小风扇之类的应该是一点用都没有的,原因是风扇只能强制送风,不能降低空气温度,这样如果户外温度超过你的体温,则再大的风量吹到你身上你也只会感觉到更热。马宝搜寻并没有找到这类产品,最多就是便携小风扇,或者加了制冷片的小风扇,为什么还叫它风扇?因为看到一款加了制冷片的小风扇,把制冷片冷端置于风扇正中央,中央有个金属片,只有皮肤接触到才会感觉一丝凉意,扇叶的风根本不能吹到冷端来降温,更离谱的是制冷片的热端被加了环形散热器置于风扇扇叶前端,也就是这种风扇吹出的风比普通风扇更热,完全是噱头的无用产品。于是准备自己打造一款便携小空调。

一片12v 60w制冷片,用这个型号因为最长见最廉价。

热端涂硅脂

越薄越好

一个5x5x2cm的散热器,一个5010的5v含油轴承风扇(转速5500),用作制冷片热端散热。

侧面,测试了4cm散热器和4cm风扇,结果效果不理想。

反面,考虑到噪声和转速20w以内必须大于等于这个的散热配置组合才能压住发热功耗。

贴好

四周704固定好

5-6v可以结冰。

5v下的电流大概2a 功率10w左右。如果散热压不住,热端温度上升太多功率就会下降,影响冷端制冷效果。

6v 14w左右

7v 20w左右,这个是以上散热条件下的极限。电压再提升就会反作用

一个4x4x1cm的散热器,都是红包撸的。

因为定位兼顾穿戴便携,因此都是尽量减小体积和重量。

把散热器摆到冷端,5v下已经结露结冰。

环境温度22度左右,测下散热器表面温度。

5v 负1.9度

7v 负5.8度,效果还是不错的。

开始测试冷端送风风扇,左面三洋二手滚珠风扇,右面国产2元含油轴承风扇,规格都是4010,但转速不一。

贴标签准备测速

先三洋

5v下6700转

功耗只有0.6w左右

国产

5v下5500转

功耗将近1w ,而转速却比三洋低很多,效率低下。

电压提到6v 功耗上升到1.35w

转速来到将近6500,勉强追平三洋。也就是说要达到三洋的转速功率必须提升1倍才行,对比效率只有50%。

然后再看下扇叶面积和转子面积,同体积三洋的扇叶比国产大3分之1,转子也小很多,因此就算同转速国产风量也比三洋小30%左右.结合上面功耗的劣势,同等供电下的风量远小于三洋。
由于用作送风风扇这个冷端风扇需要倒装抽风(倒装抽风效率比吹风散热效率低很多),因此功耗尽量小的情况下对风扇的要求很高,既要高转速低噪音,还要高效率大风量,国产风扇是不能达到要求的(一共测试了三款),主要是国产风扇风力小的可怜装到散热器上就感觉不到什么风了。

风扇确认,开始装配,四个角的鳞片用钳子扭90度,便于固定螺丝。

选择1cm厚度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为了尽量减小体积和重量。

由于散热器厚度较小,风扇直接装上由于进风面积较小会产生较大风阻和噪音,造成送风风量大幅减小,过分的强散热也不利于散热器表面保持一个较低的温度(较低的温度才能保证送风温度较低,人才会感到凉爽),因此多次试验搭配三洋风扇5-7v供电的条件下既有较高的风量又能吹出足够冷的风来,还要噪声能接受。风扇需要和散热器表面有1.5mm的高度。所以用四颗尼龙垫圈垫高。

尼龙垫圈大概1.5mm左右

垫好

4颗不锈钢自攻固定

中间的缝隙

冷端也涂硅脂

居中对好位置

按实后再次704粘固

固化后开始测试,探头放到送风口附近,此时环境温度大概22.8度。

开启1分钟后出风口温度21度左右,比环境温度低将近2度。由于是全开放测试,冷热端会有杂散空气交换全开放时只要出风持续能比环境温度低1度以上就能感受到凉爽。
到了夏天,只要有一丝低温凉风吹到,不用多大的风,就会觉得凉快。

接线套热缩管

下面开始制作穿戴时的腰夹(领夹),这个其实是以前5元买的运动相机夹子,用到这里正合适。

可以任意旋转

强有力的弹簧

需要把这部分去除

圈内冲一下定位

3mm钻头打孔

m3平头螺丝放孔里加热,取出就变成了沉孔。

散热器顶部标记定位

2.5mm钻头开孔

m3丝锥攻丝后

两颗平头不锈钢螺丝固定好,这样挂夹底座就完成了。

由于体积限制普通小开关载流有限,不能适应长期2a以上电流,因此需要软开关控制。
下面红包撸的ttp223触摸开关,板子较大,打算直接在这上面加一颗mos改成单稳态开关。

触摸区域割断后打磨掉阻焊

构思好记号笔直接画好线路

上半部胶带遮盖,以免误伤。

腐蚀后(限于篇幅过程略去)

上蓝油紫外固化后刮出焊盘(过程略去)

打算用c口,6pin的 。

用这个测下针脚定义

插好,可以看到标准的24针c口有4个vbus 和4个gnd ,总共提供额定5a最大电流,这个6pin 母口 只有两个vbus 和两个gnd(当然接地负极可以外皮提高载流量),也就是两组vcc都接才能最大载流2.5a额定,因此需要两对正负供电都接,之前看到有人只接一对,那最大电流才1a多,负载稍重就是过载转态。

mos用了一颗8205双mos ,内部单颗过流6a ,两颗并联使用12a,应对3a以内电流非常轻松,并且体积小巧。
焊好后,加了一个物理微动,可以按键触发或者触摸触发两用。

需要飞线连通上半部分线路

用于c to c 线供电时的5.1k下拉识别电阻

好歹焊好测试一下,开关机正常,mos没有温升,由于只用了一颗识别电阻,因此有些充电头可能反插后无输出,因此cc2又补了一颗。

侧面外观,这是第一个测试版本,全露无外壳版本。

夹子

控制板先粘到顶部,还没打孔固定。

摆到桌面可以仰头送风,实测目前室内22度用这个一会儿就冰手。

旋转后可以向下低头送风,用于吹下半身。有效送风最大距离半米左右,我想你不会离桌面远过这个距离吧。
全开放应用时由于送风口没有密闭空间,因此只能降低送到你面前的空气温度,并不能使环境温度降低,就好像一个窗机空调整个端到屋里摆在你面前去用,你会感觉凉爽,屋里的别人该热还是热,你不要指望这个小东西还要照顾别人一起凉快,你凉快就行了。

最终功耗测试,刚上电12w左右。

最终稳定在11w左右,普通5v 2.4a 充电宝都能带。

密闭空间制冷效果测试,一个保温提袋。

密封好,把冷端散热器塞里面。

大概体积和一个鞋盒子差不多

外部环境温度21.4度

开5分钟后内部温度降到15.3度,比外面低6度左右。效果非常好,这个容积基本上和人体穿件衣服内部空间差不多,考虑到人体本身散热,把衣服内降低1,2度还是没问题的,这时就会明显感觉到凉爽。

挂腰模拟,我就不挂到腰上拍照了,挂到侧面皮带上上衣下端遮盖小空调上半部出风口,下半部留在外面散热,可以基本形成密闭循环空间持续降温,这是真正的小空调啊。

也可也侧面夹到衣领上(如果你不怕别人异样的眼光去看你的话),这样可以直吹脖颈面部,消汗快。

角度可以任意调整

后期的一些改进,一块高密度海绵。

裁切成这样

套在散热器上面,主要用来做结露吸收,长期高湿工作小散热器会有轻微结露,四周海绵会吸收流下的水汽,关机的时候会自动挥发掉。

顶部视图

屁股多加了个5cm防护罩,以免手指碰到扇叶。

前面网罩考虑了一下最终没有加,主要考虑到体积重量和顶部小风扇出风口很小,手指基本碰不到扇叶。

户外使用可以用个充电宝续航几个小时没有问题,也可以夹子背面加两块手机电池加个升压板就可以代替充电宝,实现彻底独立。
此为测试版,后期打算再加合适的外壳。

先这样

补充内容 (2022-4-12 22:53):
帖子编辑时间应该缩短了,补充一下近期使用效果,这两天天气室内温度25度左右,中午还要高一些,已经感受到了有点儿热了。

补充内容 (2022-4-12 22:57):
小空调半米左右范围内几乎感觉不到明显的直吹风量,但是会感到明显的阴凉,就像夏天暴晒时躲到一片阴凉处的感觉。

补充内容 (2022-4-12 23:02):
因为直吹风量很小,不会有局部的硬风强吹的不适感,凉风柔和的扩散到半径0.5米的半圆范围内,很均匀很柔和,和在阴凉处的感觉极为相似。

补充内容 (2022-4-12 23:06):
用普通usb小风扇对比了一下,usb小风扇由于扇叶大很多且无阻当,风量远大于小空调,同样距离给人感觉明显的风量吹过,但是风很硬很局部,

补充内容 (2022-4-12 23:10):
没有明显的阴凉感,就好像烈日下突然吹过一股温度较高的强风,虽也会感到汗少了一些,但好像被烘干蒸发一样的感觉,相比小空调的阴凉处的

补充内容 (2022-4-12 23:17):
柔和的凉爽感差太多了,由于除湿作用局部湿度也略低一些,风扇就像脾气火爆的怪兽,小空调就像柔和的小清新,夜间放到床前非常清凉舒适~

网友A:
比较适合给手机降温

网友B:
夏天给骑电动车的人头盔降温不错

网友C:
这玩意没用啊,热量没引出去,老实开空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夏天给骑电动车的人头盔降温不错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玩意没用啊,热量没引出去,老实开空调吧...

有用没有试过才知道,整体室内温度当然不会因为这个小东西而降低,但是出风口附近温度比室内温度低你就会感觉到凉快,户外或者没有空调的条件你咋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较适合给手机降温

手机散热就不用这么麻烦了~

网友D:
摆个摊儿卖纸手帕,用球球这个玩意容易淌鼻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摆个摊儿卖纸手帕,用球球这个玩意容易淌鼻涕。。。。

嘿嘿要的就是流涕的效果

网友E:
必须精品贴啊,构思巧妙,制作过程详尽,风扇测试太到位

网友F:
前排围观精华帖

网友G:
引用 楼主:
嘿嘿要的就是流涕的效果

出成品或套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必须精品贴啊,构思巧妙,制作过程详尽,风扇测试太到位

谢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F:
前排围观精华帖

兄弟来了,谢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G:
出成品或套件吧!

还在测试阶段,外壳和外观上优化是个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在测试阶段,外壳和外观上优化是个问题~

咱们坛里的网友不会在意外观的!

网友H:
这样实用的东西要使劲顶。

网友:
这帖子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样实用的东西要使劲顶。

谢谢支持~

楼主:
刀兄来了,谢谢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