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电池包断了一个卡扣

楼主(2022-03-31):
在拼DD上花了巨资买了一套香港名星刘天王代言的充电钻,要求不高,主力上螺丝,收到货发现电池断了一个卡扣,第一台电钻,没有经验,大家帮忙看看有没有问题,没问题就不退换了。断了断了

这边好的

网友:
用还是可以用的,卡扣断了不得找商家退个5块10块的

网友:
没事的,又不会掉出来,像楼上说的找商家要个红包就好了...

网友:
狠一点就让卖家补发一个,稍微狠一点就退点钱,无所谓的就将就用

网友:
看配合松紧了,松的话使用中的震动可能会让电池掉下来

网友:
只要不是狂甩电钻,电池是不会掉出来的,因为触点有接触压力,还有一边卡扣钩着。

发个图片给客服,因为缺件,补偿点钱还是应该的。

网友A:
红箭头,刘天王的东西非常粗糙。

网友:
再生料的东西,退了吧。不要为了情怀买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红箭头,刘天王的东西非常粗糙。

您的回帖竟然有14万多啊!

网友C:
补发一个吧,或者退,断一个卡扣,已经不怎么固牢,另一个以后不久也会断,毕竟塑料是再利用的,不可靠。

网友D:
我的海鲜大虾卡扣都断了。使用中老是掉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的回帖竟然有14万多啊!

14万已是过去。
你的目标是: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03147-1-1.html

网友:
太佩服了,这毅力,还有啥事不能成啊!

网友E:
建议换,因为另一边也会断,然后电池就掉出来摔烂了,别问我咋知道的

楼主:
好的,多谢各位的回复,还是发回去换一个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箭头,刘天王的东西非常粗糙。

实际没那么严重,那块地方可能是拍照时的阴影

网友:
卡口断了不值钱了,牧田12v废电池,卡扣断了几元都没人要。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换,因为另一边也会断,然后电池就掉出来摔烂了,别问我咋知道的

确实是很脆弱,每次插拨时都觉得它随时会脆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海鲜大虾卡扣都断了。使用中老是掉出来.

再生塑料用久了必断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补发一个吧,或者退,断一个卡扣,已经不怎么固牢,另一个以后不久也会断,毕竟塑料是再利用的,不可靠。 ...

还是要狠心买大品牌的,估计退换也不会好到哪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