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亮快拆长续航,夜骑照明就用FENIX BC26R

楼主(2022-03-31):
爱好骑行由来已久,追求速度与挑战,享受畅快与专注,挥洒汗水与激情,需要一台亮度充足、视野开阔的专业自行车灯,早在2018年FENIX推出BC25R之时,我就入手了这只车灯,伴我三年多骑行时光,带给我安全与守护。

提起户外照明装备,FENIX大名谁人不知,哪个不晓?我使用过众多Fenix的产品,其品质和功能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似乎Fenix就像浴火重生的凤凰,体现出一种特殊的精神气质。如今,仍然骑行在路上,这次陪着我的是新款车灯——BC26R。

暗夜未央,灯火阑珊。喜欢夜骑,就是喜欢这种漫无目的游荡,就是喜欢这种极尽速度的飞扬,肆意前行、恣意闯荡,BC26R带着21700电池充足的能量、发出1600lm的光通量,为我照亮前方。

拿到的是FENIX寄来的测试版BC26R,与大货保持一致。今天,就来聊一聊这只川藏线长距离骑行官方指定车前灯——BC26R的具体表现。

紧凑身形,小巧轻便好携带
BC26R车灯采用质轻、强度大、散热好的A6061-T6标号铝合金材质,经典的柱状外观设计,采用整根铝棒CNC一体化加工,整体比较小巧。

表面采用黑色HAIII军规三级硬质阳极氧化抗磨处理,进一步提高灯体的防腐蚀、耐摩擦能力,配合白色激光印字,黑白分明,辨识度较高。

BC26R的灯体大致为圆柱体,总长度约为113mm,灯体截面直径约为29mm,并铣出三个平面,灯体并不算大,安装好后,骑手视角也不会阻挡观察路面的视线。

车灯+快拆座+电池的使用总重量为186.6克,算是一款轻量化的骑行装备,在提供高亮度、长时间照明的同时,不会给骑行增加太多负担。

BC26R这种设计,还有一点比较方便的就是:灯体类似手电,既能在骑行中作为车灯使用,拆下来也可以作为手电使用,灯体一周都有较大弧度,抓握使用比较舒适,实现了一物两用、一举两得,非常方便。

一体化的灯体,拧开尾盖内部就是电池仓,BC26R使用一颗21700锂电池,尾盖使用了矩形螺纹,负极采用镀金导电弹簧,保证更低的接触电阻,同时避免长期使用氧化电阻增加。

灯头内部正极同样采用镀金触点,并有物理防反接设计,端面导电设计,可以稍拧松尾盖实现彻底断电,保证使用的安全性。

全金属无缝结构,再加上FENIX高标准的加工装配水准,保证了外壳的坚固耐用性能,抗跌落高度达到了1.5米,各个棱角均做了倒角,摔车磕碰既不会损坏车灯,也不会造成人员的划伤刺伤风险。

BC26R与整车相比算是比较小巧,装在车把也不会显得突兀,车灯能够保证流线型,不会增加太大风阻和负担,整体讲是一款非常合适的车灯。

经典底座,快速拆装能转向
个人认为:快速安装拆卸是除了亮度和稳定性之外,车灯的另一个必备品质。BC26R沿用了BC25R、BC35R等经典车灯的滑轨式快拆底座,规格一致,可以替换使用。小工具带着容易丢,FENIX的底座安装不需要工具,相比起来确实更加方便。

底座标配两层橡胶垫圈,橡胶圈侧看呈凹凸相间状,用一片的凸起配合另一片的内凹,刚好可以限位,这样车灯就不会俯仰晃动,而且这样设计的橡胶圈还能更好地吸收震动的能量,保持车灯的稳定,可以根据车把的规格,选择合适的垫圈。

底座安全完全不需要工具,先拧动调节螺丝到恰当的位置,再通过弹性卡环可以把车夹覆盖在车把外侧一圈,再调节螺丝套入卡子末端的定位环中,用手拧紧螺丝就保证了底座不会掉落或松动。拆下,反之即可。

BC26R等FENIX车灯底部都有两条滑轨,滑轨与车灯底面形成左右两条安装槽,滑轨最前方向上与车灯底部连接在一起,形成限位,滑轨最后有一个钩,可以与车夹配合锁定车灯。车夹的滑轨可以插在车灯的安装槽内,同时车灯的滑轨也就自然贴在车夹的安装槽内了,安装槽和滑轨略有过盈配合,上下没有空隙,不用担心车灯在安装槽内晃动。

车夹末端有一个下压板,通过弹簧与车夹本体相连,弹簧弹力较大,使下压板平时处于平齐状态。下压板中前部还有一个三角形的凸台,这是与车灯尾钩相配合的。骑行后要记得取下并带走车灯,只需按动下压板解锁尾钩,再把车灯向前推即可。

车灯的安装和锁定非常牢固,骑行时完全不会松动,灯光也没有因为颠簸和转把而产生断档、换挡的现象,FENIX车灯的稳定性值得称道。

另外,底座分为上下两层,是可以左右调节车灯指向角度的,一共七档,平时保持在中立位,可以向左或向右调节各三挡,每档大概10°左右,所以BC26R车灯照射可调范围约60°左右。如果车把不是笔直的,就可以通过调节角度,来使车灯光向正前方照明。调节的时候只要拧动车灯,就会带着车夹上层随着左右转动了。

安装好之后,可以通过调整底座,将BC26R灯头略向下倾斜,这样可以保证主光斑落在前轮之前2~3米以外的位置,这样光线将向前铺开,符合骑手的视野。

超高亮度,黑夜骑行保安全
BC26R是一只单灯珠车灯,采用一颗流明纳斯SST40灯珠,正白光色温,最高可以达到1600lm的光通量。

为了保证灯体的小巧,BC26R采用透镜导光设计,中间是环形的TIR透镜,保证聚光性能,外围多条横向栅格呈现磨砂状,可以打散光线形成较大面积的泛光照明。

本人使用过多款FENIX的手电、车灯产品,采用的都是恒流调光电路,BC26R自然也不例外,在各个常亮档位没有频闪和啸叫,能够保护使用者的视力,尤其是公路快速骑行、山地越野等高强度聚精会神盯着看,眼睛不会觉得疲惫。

调整好车灯俯仰之后,可以将主光斑控制在车把高度以下,副光斑能够照亮前轮,主副光斑保持正圆,光斑内亮度均匀,主副光斑之间有明暗过渡,保证视野内没有突兀的亮度变化。

BC26R比前一代BC25R的光通量足足提升了1000lm,达到1600lm的高亮度,带来的就是清晰、通透的照明效果,从车把向前的路面全部都能被照亮,左右视野内也都清晰可辩。

BC26R的最大照明距离为169米,可以保证骑手充足的提前预判时间,满足无路灯条件的安全骑行。

如果是在山地越野骑行,崎岖不平的路况,复杂的林木条件,白天骑都得加倍小心,晚上骑更需要高亮度的可靠照明,打开BC26R的最高亮度,将能保证看清自然条件路况。

个人感觉BC26R唯一的不足就是没有截止线设计,开了最高亮度从对面直视,确实还是比较刺眼的,城市骑行可以压低灯头,户外骑行保持正常即可。

BC26R灯头两侧各开有一个透明小窗,这里可以漏光,作为对侧方来车的提示,可以保证骑手夜骑的侧向安全,即使是白天同样清晰可辨。

单键操作,控制方便带提示
BC26R在车灯顶部靠前有一个独立的控制开关,采用了FENIX铜色环纹金属按键,表面直径约8mm,可以一键控制车灯开关和换档,简单又方便。

按键凸出于安装平台,开关键程约1mm,手感很好,软硬度适中,骑行中按动不需要费太大力气,也不会因为按压而改变车灯的俯仰角度,保证光照的恒定性。

按键正中内部还有一颗双色电量指示灯,关闭状态单击开关,指示灯点亮3秒显示剩余电量:绿色常亮,电量>85%;绿色闪烁,电量>50%;红色常亮,电量>25%;红色闪烁,电量不足需要尽快充电。

长按开关实现开关机,将开启记忆档位,进入上次关闭时的亮度。开机后单击开关实现换组,即可按照低亮档50lm→中亮档200lm→高亮档600lm→极亮档1600lm→低亮档50lm的照明档位顺序循环换挡。

开启照明后,双击开关,BC26R将开启闪烁功能,以50lm—600lm的亮度交替闪烁,形成一定的警示功能,这也是专业自行车灯的一项实用功能。

超长续航,快速散热更防水
使用照度计连接电脑画图做客观测试,灯头距离照度计大约0.5米,同时连接热电偶测温,开启风扇模拟户外骑行效果。

BC26R一共4个常亮档,对应的照度值如下阶梯图,前三个档位的阶梯分布比较均匀,对应比例大致相等,保证不同亮度环境的使用需求。极亮档照度显著提高,以满足最需要亮度的情况。

开启极亮档位1600lm后,大约5分钟30秒开始降档,降档后亮度明显高于高亮档位,而且能够保持水平的均匀输出。

室温24.2℃条件下,测试前10分钟内,灯头表面温度最高上升到41.5℃,再加上较长的极亮续航时间,这个温度控制算是非常合适了。

BC26R的一体式结构,可以尽快散热,灯头侧壁加工有横向的导流通风槽,加大散热面积,加速空气流通,帮助灯头尽快降低温度。

此后BC26R一直处于稳定输出阶段,灯体表面的温度维持在42℃左右,骑行换挡时,手碰到灯头基本不会有被烫的风险。

恒流持续输出约3小时左右,我再次手动操作,仍然能够开启极亮档位,并且缓慢降档,此后车灯再次降档,红色电量指示灯闪烁提示使用者电量不足,此时仍然能够再次开启极亮档位照明,保证一时之需。此后,BC26R逐级降档,直至低亮档位,仍然能够再次手动开启高亮档位。最终测试,实际续航时间约为3小时50分钟,续航能力值得肯定。

BC26R具有IP68的电子产品最高防尘防水级别,日常生活防水不在话下,也能保证在雨、雪、雾等自然条件下安全使用,保障你在各种极端气象条件骑行。

电量补充,方便通用大容量
BC26R采用可拆卸更换电池的方式,为了保证使用方便,灯体底部开有一个充电口,具有直充功能,平时不用麻烦拧尾盖拆装电池,TYPE—C也是目前主流充电口,甚至都不用多备一条线。

充电中,开关处的红色指示灯保持常亮,车灯可以点亮低亮档位,支持5V、2A的充电功率,大约用时4个小时,绿色指示灯亮起,电量完全充满,BC26R期待新一轮的夜骑之旅。

全面升级,夜骑照明就用BC26R
夜骑是一项放松身心的好运动,但是照明条件不好,需要一只高品质的车灯,FENIX菲尼克斯BC26R自行车灯,具备简单便携的体积、方便实用的快拆结构、灵活的用光方式、较长的高亮度续航时间,足以满足各种专业夜骑使用条件。

FENIX菲尼克斯BC26R自行车灯,升级产品,具有较高的亮度表现,单键单手可调换挡,四挡亮度再加上自行车闪烁模式,大容量高功率快充电池供电,是一款专业的自行车灯,无论山野还是公路,为你照亮骑行之路。

网友A:
你是个卖灯的吧  一个这手电 拍这一大堆图片    那个照路面和草坪的图看着就不真实  我的100W  led也就这亮度

网友:
以前看过一个骑友用这个牌子的手电,颜值还是有的,与车也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个卖灯的吧  一个这手电 拍这一大堆图片    那个照路面和草坪的图看着就不真实  我的100W  led ...

那必须是卖灯的啊,不过人眼看到的亮度其实才是不真实的

网友:
这么好吗?快告诉我价格,让我心服口服。比我的6个LED的射灯还亮,必须买几个装在摩托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