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2258H+闪迪05591开卡成功,速度慢,求解决方案

楼主(2022-03-31):
2258H的U盘板子,通过转接贴上了2颗闪迪05591,S0717B的开卡软件里面找了个参数修改一下可以开卡成功。
改了下面这个参数,可以开了,一开始红字的地方是1,开出来才256G,后来改成4,可以开1000G,但是读写速度偏慢,请问参数里面有什么设置要修改吗?
A206=SanDisk,256 Gbit (16K page),SDUNCIAMA-032GB_Ferri
SanDisk,256 Gbit (16K page),SDUNCIAMA-032GB_Ferri=45,48,9A,B3,7E,6B,3,08,10,0,1980,1980,8,1,0,1152,2,16,1952,3,0,8F,27,10,4,5F,79,0,1,2,1,52,51,1,A2,0,1,0,0,C0,88,88,88,88,12,26,66,66,66,66,66,66,0,23,〗,,

网友A:
我记得是最底下那个不在列表里面的那个032g,你的这个参数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是最底下那个不在列表里面的那个032g,你的这个参数错了

除了A206那行的改了可以开成功,下面的那些都是卡在pretest。A206就是开出来速度慢的那个。

网友:
大佬解决没,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是sn730 1T拆机的,这速度还不如3111

网友B:
已经开成功了,单帖速度400左右,1,2,1改成0.2.1,还有这个颗粒挑转接板

网友(2022-07-17):
引用 网友B:
已经开成功了,单帖速度400左右,1,2,1改成0.2.1,还有这个颗粒挑转接板

能用bga316装bga152的转接贴吗

网友:
试试,看看是不是真的

网友(2022-11-17):
引用 网友B:
已经开成功了,单帖速度400左右,1,2,1改成0.2.1,还有这个颗粒挑转接板

你用的什么转接版,我的速度更可怜,只有40多

网友(2024-11-28):
同样有4片60594 45489ab37e6b 128GB 1CE,上了2258h,ce都识别正常,用楼主的参数卡pretest,有办法开吗?放58xt是可以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