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vell] M2不认盘(请教大神)

楼主(2022-03-31):
一次无意中按了重启电脑,重启后就不认盘符了,但那时还能用软件看盘里的资料,后来重启了后就彻底不认盘了,不拔下硬盘就卡主板自检了。不知道是不是主控坏了。

        我现在坏的是1T的,丢了好可惜,手里刚好还有一个型号一样主控的128G硬盘,想问问大神就是能不能把主控换到1T的板上面,这样能不能救活。

谢谢大家的回复,主控是马牌的1093

网友:
大部分的主控都比闪存长寿,能开卡的开卡,不能开的搬板开

网友:
倒是上个盘的照片呀。
Marvell 88SS系列的主控都没有公开的开卡软件,88NV系列的主控有少量开卡软件流出

网友:
什么主控,晒图让大家瞧瞧

网友:
马牌貌似流出的只有不完整的1120

网友A:
多数可以自救。。。。。。。。。。。

网友:
能识别主控表示主控没什么问题,盲猜固件掉了或损坏,大部分能重新开卡恢复,具体的需要看你的是什么主控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主控是马牌的1093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数可以自救。。。。。。。。。。。

大神教教一下

网友B:
如果是颗粒坏块问题导致的只会越搬越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颗粒坏块问题导致的只会越搬越坏。。

应该不是的,那时我还能用硬盘工具查看里面的资料,我都导出来一部分了,后来太晚了我也没倒完就关机睡了,不想第二天就不认盘了。

网友C:
30分钟大法有没有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30分钟大法有没有试下?

谢谢,已经试过了,没用

网友D:
回收,回收(字数补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回收,回收(字数补丁)

多少钱收啊,东芝mlc颗粒,90%以上健康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