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路由器接那种很长导线的天线会有不良影响吗

楼主(2022-03-31):
如题,想接一个七八米导线的放在墙外面
==================
现在找了一个百米2放在对着楼梯道的窗台上,刷了openwrt固件,开了kv漫游还不错
tplink自带kv,全程支持漫游

网友:
没有影响,天线需要2.4g的或者5g的

网友A:
我也想接一根,不知道用什么导线,我接两米远

网友:
50欧姆的同轴电缆

网友:
距离短的话,用75欧姆的有线电视线也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接一根,不知道用什么导线,我接两米远

淘宝有卖直接带连接线的

网友B:
关键那么长,有用吗?能增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键那么长,有用吗?能增益吗?

物理穿墙啊

网友:
馈线不宜过长,越短越好。长线衰减过高,而且线的材质非常关键。路由内部做工也是重点,比如有无双功放等。

网友C:
整个路由器放外面,用POE供电不好吗?天线用那么长的馈线损耗很大,2米长要用筷子粗的馈线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整个路由器放外面,用POE供电不好吗?天线用那么长的馈线损耗很大,2米长要用筷子粗的馈线才行。 ...

淘宝卖的那种带10米馈线的2.4g天线不能用吗

网友:
10米太长了,估计衰减得已经没可用价值了,除非你用很粗很粗的馈线。
或者采用两级路由,中间用网线连接。

网友D:
方法可行,B站“吃拆玩呗”有视频介绍。但衰减肯定有,而且天线分开,猜测原来多路收发也会变成屋内屋外都是单路收发,传输速度下降。

网友:
引用 网友D:
方法可行,B站“吃拆玩呗”有视频介绍。但衰减肯定有,而且天线分开,猜测原来多路收发也会变成屋内屋外都 ...

我之前用有线电视线接了估计有8m,接至室外,然后75m的地方用笔记本+USB延长网卡,可以连上,不过很不稳定

网友C:
引用 楼主:
淘宝卖的那种带10米馈线的2.4g天线不能用吗

那么细的馈线10米损耗极大,不推荐这样搞,你想中继信号还是怎样?把具体要求写出来,看有没有更好的方案可选。

网友:
路由器 wifi功率50mW~100mW间 那些线损基本所剩无几。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么细的馈线10米损耗极大,不推荐这样搞,你想中继信号还是怎样?把具体要求写出来,看有没有更好的方案 ...

楼梯上想做下wifi覆盖,从地上储藏室走到楼上经常打微信电话
地上的储藏室里已经放了无线路由器,但是楼梯到3楼时信号就很不好了,想着在楼道里放个天线或者路由器
不过觉得路由器有点太显眼,不太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楼梯上想做下wifi覆盖,从地上储藏室走到楼上经常打微信电话
地上的储藏室里已经放了无线路由器,但是楼 ...

家里有三层?可以买支持mesh的路由,一层放一个组网,然后就能无缝漫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家里有三层?可以买支持mesh的路由,一层放一个组网,然后就能无缝漫游了。 ...

没有大别野,我是住五楼,如果是3楼的话应该就不用弄了
上面的路由器能到四楼,下面的勉强到2楼吧

网友:
天线馈线过长也什么影响发射功率,信号都被馈线吃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