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后知后觉谈仪表:工业级!

楼主(2022-03-31):
原来觉得工业级仪表就是要求不高的意思,现在才知道工业级是高级、精密、精度高、误差小......  汗

网友:
小白我好像只知道葫芦哥。。。高级的成千上万的价格

网友A:
也不完全是吧  工业领域范围很广,有精密的产品和设备可能要用到精密仪器,普通工业领域可能就不需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不完全是吧  工业领域范围很广,有精密的产品和设备可能要用到精密仪器,普通工业领域可能就不需要了 ...

我感觉是,但工业级应该是专用于“标准”的,相当于母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感觉是,但工业级应该是专用于“标准”的,相当于母表。

军工级才是母表吧,工业级应该是降一到二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军工级才是母表吧,工业级应该是降一到二档的

您说得是专业的。我说的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因为我确实不懂,自己琢磨的

网友:
可能就是 WINDOWS系统 里面 服务器和个人的级别?

网友:
工业级的主要指标就是电磁兼容和稳定性

网友:
工业级=7*24工作设计皮实

网友:
工业级一般温度范围宽,可靠性要求高。。。
比如说很多电池带民用保护板,或者电芯不是工业的,就不可能做成工业级

网友:
其实上面还有 车载级 航天级

网友C:
对我这种粗人来说,我最需要的是耐操,别现场给我吊链子就行,不耐操一切都操蛋,像前面的DT9989正常使用外壳都老化脱落(早期优利德螺丝脚易断裂发现的有UT256B,UT210),众仪按键及档盘卡沙子就有点老火了(F289不防灰尘我现在也不知道从哪里进去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对我这种粗人来说,我最需要的是耐操,别现场给我吊链子就行,不耐操一切都操蛋,像前面的DT9989正常使用外 ...

表在恶劣环境下是不是抗造,还是实际使用来检验啊,抚摸得到的结论还是有偏差啊
另外,我对那种这表用个十几年不会超差,不会坏这种说法也持有怀疑态度,我接触一些石化方面的人,用福禄克的比较多,其实,精度超差问题是很常见的,所以,有经验的大神给普及一下,真实情况到底如何啊

网友E:
我觉得工业级代表量大,皮实,稳定,精度倒不一定高但是产品的方差小,试产通过了就会一直按照试产的样子走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工业级代表量大,皮实,稳定,精度倒不一定高但是产品的方差小,试产通过了就会一直按照试产的样子走 ...

我与你有不同看法,我觉得工业级应该是用于工业产品的工具,而不是指工业产品。

网友:
引用 网友D:
表在恶劣环境下是不是抗造,还是实际使用来检验啊,抚摸得到的结论还是有偏差啊
另外,我对那种这表用个 ...

喜欢福禄克确实比国产耐操太多,优利德哪怕是UT191与195系列三防与179,87V,289工艺都不是一个等级,不过国产进步了不少,我的191与195常用,那个档盘红胶脱落,但不影响那个设计应该只是防滑。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与你有不同看法,我觉得工业级应该是用于工业产品的工具,而不是指工业产品。 ...

分级里面有 军工级、车用级、工业级、商业级、消费级
军工级适应温度  -55°~125°
车用级适应温度  -40°~125°
工业级适应温度  -40°~85°
商业级、消费级  0°~70°
这里面和仪表精度并没有直接关系,即使是工业级,有1%精度,也有0.01%精度,这个是看具体场合,并不是工业级、军用级就一定高精度。举个简单的例子,供电配线柜上的一些显示电压电流仪表就是工业级的,其实精度就是1%都不到的。
这里面,工业级、军用级、主要考量是耐用性和长期可靠性,工业级多数是持续运作10多20年还是还是正常的使用,民用级没有这么高使用时限要求。
还有,工业级有些功能是必须的,民用级不会使用,比如工业的4ma~20ma电流环测量,这个是普通民用极少使用的,但工业上用的非常多,所以这些测量仪器功能要求上有差异。
还有就是抗干扰上的要求,很多工业环境非常恶劣,要求防爆、防潮、防酸、抗电磁干扰等等,这个和民用仪表的差异非常大。
所以不是工业级就是精度高,真正精度高的是计量实验室里面的仪器。

网友:
引用 网友F:
分级里面有 军工级、车用级、工业级、商业级、消费级
军工级适应温度  -55°~125°
车用级适应温度  -40 ...

稳定  可靠  可以在比较苛刻环境下长期稳定运行,精度不一定特别高
上边还有车规级  军工级  航天级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军工级才是母表吧,工业级应该是降一到二档的

有母表这个概念吗?
校准源一般在实验室或者计量所。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母表这个概念吗?
校准源一般在实验室或者计量所。

市场上有实验室级的???这个根本不在讨论范围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