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平常经常测量直流电流,钳表买哪个比较好呢

楼主(2022-03-31):
平常经常测量直流电流,哪款比较好呢

网友:
估计不太好买

网友:
直流的网上多的是,就是比交流的贵点。

网友:
好像204+可以,你搜索看看

网友:
看你测量的电流电流有多大。

如果是几百mA以上,只要有直流电流功能的钳表(一般都有20A档)都可以,分辨率车10mA。如果要测量几十mA甚至以下的,需要购买具有2A(如UT210E)或者6A电流档的直流钳表,这样的分辨率才能达到1mA级别。

网友:
什么价位的你都不说,这不是废话嘛,最便宜有1百多的,贵的有几千块钱的,买那个看你自己的荷包而定!!!

网友:
一步到位就选UT219 DS,便携式UT256B,UT210E PRO,但是不耐用,常用能撑两年就不错了。福表功能不齐,不怎么支持直流,感觉福禄克对钳表不感兴趣,后两个便宜。

网友:
UT210E PRO直流电流功能的钳表

网友(2022-05-24):
210e 还是能满足大部分需求的可以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