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感应条灯,顺便问问怎么改电池

楼主(2022-03-31):
一两天就得充一次电,烦,18650塞不进去啊 手机电池也塞不进

网友A:
明显可以外挂充电宝…

网友B:
能不能把18650砸扁一点塞进去?

网友C:
5号电池能塞进去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把18650砸扁一点塞进去?

牛,这操作够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显可以外挂充电宝…

这也太不方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5号电池能塞进去不?

不行哇    不行哇    不行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把18650砸扁一点塞进去?

准备 放烟花么

网友D:
我是外挂了聚合物电池,挂了个3000毫安的。

网友E:
买大量的602040软包电池,并联,把空隙塞满

网友F:
塞满602040电池,增加容量

网友:
看来只能用软包电池。

网友:
从铝合金架子上打个孔,把线引出来,电池外挂到架子上。不过18650之类 的电池可能需要加保护

网友:
14500能不能装上

网友:
同样的电池多并联几颗

网友:
买论坛很火的2.5夜灯,抠出电池用正好

网友:
打孔 把电池线接出来不就行了? 想搞多大电池都可以 不考虑充电慢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外挂了聚合物电池,挂了个3000毫安的。

我也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买大量的602040软包电池,并联,把空隙塞满

正打算这有 ,看看价格,又对马云家这种电池没啥信心,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塞满602040电池,增加容量

看看价格 马云家这种电池没啥信心,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