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MGV2000拆解刷机

楼主(2022-03-31):
黄鱼上买了个MGV2000,创维代工的,1+8配置,S905L2性能不错,看高清电影比电信送那个E950好太多了,E950卡得一批声画不同步,这个盒子还支持双频WIFI和蓝牙,性价比有点高啊。
到手接上电视,系统显示认证过期,必须得刷机破解了,拆开短接UP06,网上找了个线刷包正常刷完,接上电视居然卡在测试界面,三码丢了,按遥控器的设置键能进入设置,蓝牙正常,WIFI驱动错误打不开,解包boot.img研究了一番,原来是这个刷机包缺少一些分区数据,得重新找一个,刷上能正常开机了,折腾一番精简系统,发现无法开机了,重刷,可惜再接上电脑短接线刷工具怎么也认不出来,准备放弃了,半夜睡不着又爬起来继续短接,一次次重复终于有反应了,应该是bootloader的问题,刷好后,先折腾recovery,解包后移植TWRP,把遥控码也放进去,测试了一下遥控正常操作Recovery,就是开机过程中不能像创维自带的一样连续按左键触发恢复模式,把官方包的bootloader提取出来,用recovery刷进去,重启测试,接通电源的时候连续按左键,果然进入恢复模式,这下好了,再接USB双公线测试,这下不用短接也可以直接识别出来了,省去了以后救砖拆机的麻烦。

这个盒子散热做得不好,空间也比较小不打算折腾了,把以前买的灭蚊灯的风扇拆下来,做成一个散热底座

原来看蓝光高清,温度在70°左右,现在稳定在50多度

网友:
然后刷的啥固件???

楼主:
不记得了,搜了好多,智能电视网上搜S905L2搜出来的,可能是乐天固件

网友A:
30买的?这个破解好的1+8才70左右?2+16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买的?这个破解好的1+8才70左右?2+16划算

70还不如买E900V22C了,那个是S905L3A-B,性能更好,还是安卓9的系统

网友:
有刷机文件就好搞

网友:
加风扇就算了,接受不了噪音

网友:
905真是长盛不衰

楼主:
是的,S905系列可玩性高一些

网友B:
一般直接用ABD冻结移动的软件,就可以直接用了,现在都懒得刷机了,很多刷机固件都内置了广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直接用ABD冻结移动的软件,就可以直接用了,现在都懒得刷机了,很多刷机固件都内置了广告。 ...

这个移动的系统找不到打开usb调试的方法,所以直接刷机了,刷完系统还不错的话再精简

网友:
怎么找短接的点啊,说说方法,我的型号不一样

网友(2023-03-21):
S905系列可玩性高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