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份数据遵循“3-2-1”备份原则,很多人做不到吧?

楼主(2022-03-31):
1、备份 3 份,1 份主要文件,2 份备份文件。

2、文件存放在 2 种不同的备份媒介。

3、其中 1 份备份要存放异地(家庭或事业场所以外的地方)。

网友:
几乎没人能做到吧,这是互联网企业的数据存储标准吧?

网友:
这个应该是个很早以前的命题,3个备份,一个主备份,一个本地存储同步备份,一个异地远程异步备份,本地为热备份,异地为冷备份(光盘塔或磁带),不过现在貌似不这么干了,都是HA模式全热备形式组成组,不过也只是一知半解

网友A:
照片勉强算做到了? 本机一份,移动硬盘一份,谷歌云一份。下一步准备买个磁带机,听说可以放很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照片勉强算做到了? 本机一份,移动硬盘一份,谷歌云一份。下一步准备买个磁带机,听说可以放很久 ...

磁带机不如用机械硬盘,保存更方便。

网友:
本地一份 NAS一份 NAS异地灾备一份(两台NAS用syncthing实时同步,开回收站/版本控制) 云盘存储一份(定期同步)

我暂时是觉得没什么问题,也找回来过不小心删掉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B:
磁带机不如用机械硬盘,保存更方便。

我这个人比较费硬盘,京东买的非叠瓦盘,这几年用坏了好几个了,多亏多重备份,要不宝宝照片早不知丢几次了。。。

网友:
多搞两个群晖

网友:
我有啊,哈哈哈,小小吹嘘一下
两地三中心,也就是本地、同城和异地各有一个备份,一共是T+1日四个副本。本地是时时备份。
三中心通过“三个不能说的字母”组网,带宽不是很高,一晚上能备份500G左右,目前够用。
核心数据500G,四副本,照片和视频
一般重要数据,2T,三副本
不重要数据,10T,单副本,电影为主

网友:
我现在大文件都只备份目录,反正以后可以下载

然后软件设置保存很多份同步到网盘和邮箱

网友:
手机照片视频也差不多这样备份的,家里一份,公司一份,网盘一份,用微力同步,不用管公网内网,只要密钥就行。
不过网盘的嫌烦比较少打开了,百度云下载限速,天翼云上传限量,阿里云都用来存电影快满了。

网友:
实时同步+每天定时备份+每周冷备+不定期网盘备份。防误改,防勒索 ,防火

网友:
同步备份,异步备份,冷备份

网友:
很多单位都不一定做到,更别说个人了。我也就是2份备份,有一份存放在异地。
因为08年的时候。硬盘坏过一次,除了恢复数据的钱外,还要自己去新买一个硬盘的钱。

网友:
我是4份备份,一份热备份,2份冷备份,再加一个网盘备份。重要的比如小孩子照片之类的我还用过3块硬盘冷备份。硬盘都是自己以前卖剩下的,还有好几箱,想咋备份就咋备份

网友:
手机上一份,手机厂家的云上一份,百度一份,阿里一份,移动的和彩云上一份,电信的天翼云上一份,这些是我知道的,至于说某些我不知道的大厂或是小公司有没有偷偷帮我备份一份,我不清楚
电脑文件,日常的工作文档WPS云同步,私人的文档经常用的放自己的U盘上,不经常用的放抽屉里的移动硬盘上,然后半年或一年,把整理归类好的文档,再往某度网盘里同步一份,防止自己的硬盘那天挂了

网友:
为了方便,本机不同物理硬盘备份一下,隔段时间再备份到移动硬盘。

网友:
我只有一份备份看来要多买硬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