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你以为它是一把起子?其实它是……

楼主(2022-03-31):
  你以为它一把起子?其实它是……我也不知道
 看图吧:

 是起子吧?而且是可拆换头的,我拿到手的时候装的是梅花头:

 杆子好像是铝合金的,根部透明,里面装有LED:

 这是警告语吧?不是英文,看不懂,好像是德文:

 手柄的上部黑圈上的标记好像是大众的LOGO
  旋动手柄顶端的黑色圈,就可拆下杆子,可以看到9颗LED:

 杆子与手柄的连接是透明的塑料,这能使上多少力呀?怎么拧螺丝?

 既然有LED肯定有电源,看手柄的尾部有一个与手电筒一样的按钮开关,拆下来:

 里面有电池架,可以装3节7号电池:

 装上电池,打开柄尾的开关,LED灯亮了:

 到现在为止,都没有什么特殊吧?只是这杆子的根部结构让人感觉不牢靠,似乎不敢用力。还好,这整个的用料很结实,分量也是沉沉的,做工也比较精致。作为一把起子,也可以接受。
 但是重点来了,你真以为它只是一把起子吗?看下图吧:

 把这个可换的头子拉出来:

  跟着出来一根金属线,而且有磁性,是被起子头吸出来的。
 继续往外拉:

 这不是一根天线吗?
 螺丝刀里藏着一根天线,这就有点奇怪了,而且天线的根部与手柄(电池腔)是隔着一段透明塑料管的,不可能有电信号连接到天线上。
  我的问题是:
  1.这个起子上的LED灯为什么要这样设计,明显对起子受力不利呀?如果只是为了照明完全可以实心设计,灯分布在杆子的周围呀?
  2.杆子中藏根看似天线的东西,是什么功能?难道当教鞭用?

 有见多识广的坛友为我解疑吗?

网友:
带照明的磁力杆

楼主:
磁力杆是什么功能?

网友:
真看不出啥

网友A:
拧拧小螺丝还是可以的,又不要很大扭力

网友B:
引用 楼主:
磁力杆是什么功能?

吸狭小空间里的金属物品的

网友C:
我感觉那个梅花头不是整体的一部分,是有人强行把它们组合在一起。

网友D:
掉几脚旮旯里面螺丝吸出来的。。。

当年道路救援换电瓶师傅掉螺丝就用个加强版吸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吸狭小空间里的金属物品的

 喔,是这样,明白了,这根看似天线的拉杆是用来吸物的。
 我刚才试了一下,吸力确实很大。吸一只16mm的航空插座毫不费力: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掉几脚旮旯里面螺丝吸出来的。。。

当年道路救援换电瓶师傅掉螺丝就用个加强版吸出来了 ...

是的,是的,是用来吸狭小空间里的金属小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感觉那个梅花头不是整体的一部分,是有人强行把它们组合在一起。

6楼刀郎说了,我才搞清楚,它既是加长的吸力杆,也是可换头的螺丝刀,

网友E:
改锥后边按手电,拧啥咱都看得见
轻拿轻放扭力限,不然还是剩手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拧拧小螺丝还是可以的,又不要很大扭力

是的。6楼刀郎说了,它是磁力杆,又可以拧一般的螺丝,这磁力杆的功能还是蛮实用的。

网友F:
用来吸掉落在车里的细小螺丝,LED辅助照明

网友G:
可能是吸拾器,螺丝钉或者小零件掉空隙里,用于吸拾,照明是因为问问空隙可视度差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改锥后边按手电,拧啥咱都看得见
轻拿轻放扭力限,不然还是剩手电 ...

高!高!高!
再加一句:
就算手电没了电,盲扫也能把你捏。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来吸掉落在车里的细小螺丝,LED辅助照明

是的,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能是吸拾器,螺丝钉或者小零件掉空隙里,用于吸拾,照明是因为问问空隙可视度差
  ...

是的,是这么回事。

网友:
这个可能是某些设备维修专用的工具……

网友:
我的组合工具箱里就有一把这样的起子,里面能拉出这一天线。只是没有LED灯。长城牌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