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 拆解一个加装的LED灯泡

楼主(2022-03-31):
一个加装的LED灯泡近光不亮,换了个新的,旧的拆开看看,做工

不错

网友A:
加装啥地方的灯呀?

网友A:
加装在那里的灯呀?

网友:
一般是小车,很容易热死。

网友:
装车3个月,也是有一边的灯板热到虚焊。

网友B:
大雾落雨天,这个灯穿透力很差,最后还是装回原车的飞利浦55瓦卤素灯。

网友:
不是铝基板的,都是短命的货,铜基热电分离的也长寿不到哪里去。风扇一坏,马上就一命呜呼。

网友C:
我几年前1000元某宝的疝气灯,根本没有宣传的效果,不久就坏了,又换回原车灯,白花银子。所以建议不要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装在那里的灯呀?

看型号是汽车大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装啥地方的灯呀?

前大灯远近光一体的H4.近光不亮了

网友:
这是LED过热死?

网友:
这种小灯珠有26w?

网友D:
前几年在雪莱特旗舰店买了一对氙气灯,结果不到两年就坏了一个,启动困难,连烧几个保险丝。因为启动不了,启动电路就反复重启,启动电流高达15安以上。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几年前1000元某宝的疝气灯,根本没有宣传的效果,不久就坏了,又换回原车灯,白花银子。所以建议不要改。 ...

那个叫氙xian气  疝气是病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个叫氙xian气  疝气是病

谢谢指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雾落雨天,这个灯穿透力很差,最后还是装回原车的飞利浦55瓦卤素灯。

雾灯辅助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前几年在雪莱特旗舰店买了一对氙气灯,结果不到两年就坏了一个,启动困难,连烧几个保险丝。因为启动不了, ...

同样雪莱特的氙气灯,同样不到2年就废掉一个,跟着我就换了3个月的楼主这种LED,最后还是拆下来放车内备用,现在装回卤素灯泡。替代灯泡的形式改灯效果很一般,要不透镜更换成氙气专用透镜,使用专用的氙气灯泡和稳定器,这样一套下来大约要1500-3000的改造费用。led灯泡改造最大问题是色温还有虚标功率。不过有些牌子的led灯改造类似氙气透镜一样,整套更好的,有高功率的,但是价格超贵,看过一个改欧司朗的65瓦led透镜套装的,接近6000大元

网友:
引用 网友F:
同样雪莱特的氙气灯,同样不到2年就废掉一个,跟着我就换了3个月的楼主这种LED,最后还是拆下来放车内备 ...

改led我觉得最大的好处是省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