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为什么有的人电焊都不带面罩的????

楼主(2022-03-31):
护眼罩也不带。
亲眼所见。

网友:
眼睛不怕瞎,或者在火花出现的一瞬间把眼睛闭上了。你没看见

网友:
辐射即便闭眼,脸上也要掉层皮。

网友:
我以前不戴护目镜也可以,可视直视焊弧,但不能直视太阳。现在不戴护目镜,晚上就会流眼泪,第二天挣不开眼了。

网友A:
眼睛肯定是在拉弧前一刻闭上了的,否则电光性眼炎够难受;皮肤是肯定要掉一层的,可能习惯了吧。某一年迷行书上的紫外线反射少穿透力弱,在消毒时在紫外线房间工作了十分钟,一直没有直视,结果电光性眼炎搞了好几天才好……

网友:
主要是嫌麻烦,视安全操作规程如无物,哪个行业哪个工种都是这样的...

网友:
为什么还有人闯红灯喝酒开车?

网友:
这是一种不要健康的干法

网友:
很难受的,用人奶抹上就好了

网友:
主要是怕麻烦,伤了眼睛就知道厉害了

网友:
没什么好解释的,有的是新手,初生牛犊不怕虎,更多的是高手,比如手工耿
要是我的话,没有自动变光罩我就不会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眼睛肯定是在拉弧前一刻闭上了的,否则电光性眼炎够难受;皮肤是肯定要掉一层的,可能习惯了吧。某一年迷行 ...

我公司一个生活水消毒装置,紫外线的,技工干了半小时,眼炎成工伤了

网友:
灌水是为了潜伏得更像一点么?

网友:
没吃过亏,疼上几次就认得了,晚上睡觉流泪

网友:
看电流和焊接时间,电流五百a以上,你光看一秒,眼睛都会失明几秒的,我焊接的时候时间如果在一分钟内的小事,闭眼就行了,还有这个紫外线辐射时间在一天内可以叠加的,一天下来超过你皮肤承受极限,肯定是会痒和疼和掉皮的,大电流的时候不说闭眼了,就站那了烤一分钟都难受,非常热的

网友:
我看到雅虎汗 在点触的时候用大拇指挡着

网友:
有人开车不带安全带一样,不爱惜自己的,等上医院了才后悔.

网友:
这个只能中午干,早,睌要出事

网友:
手工耿日常操作

网友:
电弧光和太阳一样,人眼不能直视。再好好观察一下操作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