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 拆解一个换下来的别克君越原厂后摄像头

楼主(2022-03-31):
拆解一个换下来的别克君越原厂后摄像头,后摄像头不清晰,好像白内障一样,经检查是摄像头问题,换了OK,旧的拆开看看,是摄像头透镜问题

网友A:
是外伤还是内伤?

网友B:
前些日子俺的车尾被撞,修复后发现倒车摄像头模糊,像有白内障一样,检查发现可能是被喷漆了,后来用香蕉水清洗后恢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些日子俺的车尾被撞,修复后发现倒车摄像头模糊,像有白内障一样,检查发现可能是被喷漆了,后来用香蕉水 ...

修理厂真够呛,都不给遮挡一下
有一年,我们停车道路旁边的操场弄塑胶跑道,车上全是类似涂料那种砖红色粉末,擦不掉,后来用洗车泥折腾了2个小时才弄净。SUV表面积太大,坑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外伤还是内伤?

确认过是内伤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些日子俺的车尾被撞,修复后发现倒车摄像头模糊,像有白内障一样,检查发现可能是被喷漆了,后来用香蕉水 ...

不是油漆,确认过是内伤

网友:
估计进水了泛白

网友:
外伤有什么好办法?好像是亚克力

网友C:
摄像头透镜是不是塑料类的材料?

网友:
进水了,外力或者胶老化造成不密封。

网友:
镜头易损  换了就好了

网友(2022-07-07):
引用 网友C:
摄像头透镜是不是塑料类的材料?

不是,我拆过,是玻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