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SW3518S多协议快充的奇怪问题

楼主(2022-03-31):
前几天闲的没事儿,画了一个SW3518S的100W多协议快充,后续买配件陆陆续续的弄了一周多。今天焊起来遇到一个奇怪的问题,上电待机5V正常,插上手机也可以正常识别协议并充电,但是功率最高只能到12W(A口和C口都是如此),再大就打嗝保护,直接掉协议,按照5V1A的电流充电,有没有做过的大神,知道这是什么问题的?
协议可以正常触发,输出电压12V

1A负载电压就开始下降,1.05A就打嗝保护掉协议,5V1A开始工作

已经掉协议了

有没有遇到过类似问题的大神,出来解一下惑

网友A:
是不是电感不行啊

网友B:
从头看到尾没看到哪里说了输入电压是多少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电感不行啊

不是电感的问题,换了一个以前买的电感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头看到尾没看到哪里说了输入电压是多少V

输入24V,协议都可以正常触发,只是带不了负载,负载最大只能带12W

网友C:
这芯片要注意个别厂家i2c刷协议,也有个别定制,之前老王家sw3516就是i2c打开pd都无法用pd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芯片要注意个别厂家i2c刷协议

I2C引脚是空着的,现在测试应该跟功率没关系,跟电流有直接关系,不带协议5V1.05A也会打嗝保护

网友D:
3518s是不定制的拆机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I2C引脚是空着的,现在测试应该跟功率没关系,跟电流有直接关系,不带协议5V1.05A也会打嗝保护 ...

i2c协议可以改电流的,要连上看是不是协议限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3518s是不定制的拆机的

卖家写的是智荣原装的,买后卖家联系我说这个芯片必须A+C 只用A口或者C口是触发不了快充协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i2c协议可以改电流的,要连上看是不是协议限制了

卖家那边说不是芯片的问题,说卖出去很多了都没这个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卖家那边说不是芯片的问题,说卖出去很多了都没这个问题

换一颗再试试,说不定你中奖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一颗再试试,说不定你中奖了呢...

做了三片都是一样的问题,芯片损坏和虚焊的问题可以排除

楼主:
问题解决了,两个方面,第一个是输出线太细,导致电流上不去,第二个问题是5毫欧的检流电阻不行,过电流压降太大导致,目前用导线短接输出电容到检流电阻,问题解决,现在可以跑到40W左右,剩下的还需要优化一下PCB走线

网友F: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两个方面,第一个是输出线太细,导致电流上不去,第二个问题是5毫欧的检流电阻不行,过电流压 ...

帖子有始有终不错,功率大了,电感发烫严重不,我网上买的板子电感是瓶颈

网友:
这个也做了两个双路的,据说电感用磁环那种好

网友G:
目测电感有点小,但跟这应该关系不是很大

网友:
网上掏了片快充板装电动车上,5.1元,12V输入,装车用几天还好,可才用一周就不行了,连接手机显示快速充电,但掉电,换线也一样,不懂什么原因。
后在老五家看到1.5元一片汽车点烟口充电头电路板,无壳,下手10片,其中活5片快充,4片慢充,死1片。快充装电动车效果挺好,手机红米k30充电速度可以接受,每分钟充电1%。

楼主:
引用 网友F:
帖子有始有终不错,功率大了,电感发烫严重不,我网上买的板子电感是瓶颈 ...

烫是肯定的,100W功率输出电感估计温度更高

楼主:
引用 网友G:
目测电感有点小,但跟这应该关系不是很大

为了更好的滤波效果和更精确的电流检测,输出分了两路,每路线宽1.2mm左右,但是可能因为高频趋肤效应,实际只能过1A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