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从来没有使用过示波器 不懂怎么选 想选择3000以内价格的示波器

楼主(2022-03-31):
从来没有使用过示波器 不懂怎么选 想选择3000以内价格的示波器

网友:
闲置入门级

网友A:
我的DS1202Z-E用着不错,普源的。

网友:
要求不高、喜欢便携的可以买手持示波器,胜利的就有一款不到1000元。

网友:
看你打算拿示波器做些什么,如果纯入门学习,买个便宜的就行了。如果要维修,100M左右看看波形有没有的就行。如果测量信号完整性,看信号频率,一般要求带宽是测量信号最大频率的10倍左右才能准确测量信号质量,这个就没底了,上百万RMB的都有。
离开测量信号完整性的行业已久,不知道表达的还对不对,有错请各位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DS1202Z-E用着不错,普源的。

我在别的帖子见到你了

网友:
如果要效果好,首选泰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唐僧来了……

唐僧是啥意思

楼主:
已经买了普源MSO5074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买了普源MSO5074

起点好高

网友(2023-07-28):
国内首选RIG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