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手机纯待机测试,静态不到10天,究竟是哪里在耗电

楼主(2022-03-31):
手机是小米的K40G,充满电后静置,联通单卡,没有运行其它app,关闭了广告和推送,始终开启Wifi蓝牙和定位,现在还剩4%,到用完总时间估计能10天
但问题来了,下面的耗电排行里所有的电量加起来才200mAh都不到,那么这5000mAh的电池究竟是在哪里用掉的?

网友:
手机信号占大头,你这时间挺长的

网友:
WIFI,蓝牙都会用电,还有你的状态栏里明明就有推送通知,它也会跑电。

网友:
CPU的耗电是大头吧

网友:
还有手机信号算下来才0.2MA,我是不怎么相信的。

网友:
有些耗电软件是不检测的,WIFI蓝牙GPS这些开着都是很耗电的,平常都是要关的,开着待机十天不错了,要是苹果能待机两天就烧高香了,

苹果X插卡,关WIFI蓝牙GPS查找,纯待机,每天耗电8%左右的,

网友:
WIFI和蓝牙感觉是最耗电的,开和不开你可以对比下,差很多,移动信号耗电看你进来电话短信多不多了。其他软件之类的耗电基本可以忽略了

网友:
CPU是耗电大头

网友:
硬件、基础系统和信号

网友:
GPS信号,WIFI信号,手机卡信号都占大头,毕竟后台就算你关闭所有通知,都会在后台联网,包括系统更新确认等等。

网友:
手机信号大头 不信开飞行模式试试

网友:
现在的手机耗电太大,充电就是个大问题。

网友:
关机,用的时候再开,可以放久一点

网友:
现在的手机待机都费电,有的很严重,你使劲用不黑屏能用一天,但是你让它黑屏待机说不定也就两天。我就有这么一台。8年前的一部夏普305电池2000毫安时我现在插的移动卡2G能待机半个月。但是不插卡的话以前待机一个多月电都还有

网友:
可能主要还是wifi、蓝牙、gps、蜂窝、后台等在耗电,信号不好的时候耗电可能比信号好的时候增加n倍,如果要监控你需要获得root权限,编写或定制监控软件监控硬件和线程才能得到相对准确的数据,某些调用可能需要获得总线控制权和特定api。

网友:
飞行模式,关WIFI,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