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海尔2公斤小洗衣机开机不进水直接洗涤拆修清洗

楼主(2022-03-31):
上个业主留下的,估计是13-14年购买的,我也用了5年多。近来时好时坏,偶尔的出问题,上周不进水现象重复出现,周末干脆打开看看。虽然放阳台灰尘大,日晒雨淋的,由于平常比较注意,其实不算很脏了,既然打开了,顺便洗洗。网上查了,说不进水直接洗涤,一般是水位传感器故障,外观检查没发现问题,导管接口也没问题,我清洗完测试,又正常了。本周用了几天,也没问题,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A:
看着桶子清洗的很干净

网友B:
什么型号?不会是双动力吧,看着拆着挺轻松的,不像双动力~

网友:
洗得真干净啊

网友C:
我看人家把小洗衣机改成洗鞋机.挺好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型号?不会是双动力吧,看着拆着挺轻松的,不像双动力~

同问同问同问

网友D:
洗得好干净呃,“开机不进水就洗涤”?短路/断开水位开关线,就可以找到故障啦。

网友:
有可能原来是接插件接触不良

网友E:
铁螺丝得换不锈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桶子清洗的很干净

抛光不锈钢桶用刷子边冲边刷,比较好清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型号?不会是双动力吧,看着拆着挺轻松的,不像双动力~

型号看不清了,2公斤的不常见。不过用了几年,发现作为滚筒洗衣机的补充,洗少量衣服,鞋子脱水,9分钟快洗都非常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看人家把小洗衣机改成洗鞋机.挺好玩的

鞋子我是手洗后,放洗衣机里脱水,晾晒起来就很容易干了。把鞋子面朝外,对称放入桶内,转起来也不晃,滚筒机脱水程序做不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洗得好干净呃,“开机不进水就洗涤”?短路/断开水位开关线,就可以找到故障啦。 ...

谢谢支招啊,如下次还出现问题,试试看。不过我初步了解传感器原理,好像是压力影响传感器的电感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E:
铁螺丝得换不锈钢的

螺丝是不锈钢的,没生锈,锈迹来自桶底部和塑料件嵌一起的固定金属件。

网友F:
我家阳台上那台,因为进水管的网片堵住了,洗衣机不工作。清洗后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家阳台上那台,因为进水管的网片堵住了,洗衣机不工作。清洗后就好了

那洗衣机也在工作,只不过一直在进水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