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altek] 瑞昱RTL9210B芯片的固态硬盘盒升级最新固件v1.28/v1.29.8版本以及教程

楼主(2022-03-31):
瑞昱RTL9210B芯片的固态硬盘盒升级最新固件v1.28版本以及教程。22楼坛友更新v1.29.8 固件。

楼主:
GD版本更新为4.2,貌似这个没啥用。也不清楚1.25和4.2哪个为最新,但是我都集成到文件里面了。大家自由发挥。

楼主:
能找到这篇文章的人基本都知道怎么刷固件,我还是说下步骤:

RTL9210 分为A版和B版,A版只支持NVMe,B版同时支持SATA和NVMe,打开工具会自动识别不用担心。

根据你的型号打开配置文件,我只翻译几个比较重要的:

RTL9210_Lite.cfg

~~~~~~~~~~~~~~~~~~~~~~~~~~~~~~~~~~

MANUFACTURE = 生产商

SCSI_VENDOR = SCSI 中显示的生产商名称

PRODUCT = 产品型号

SCSI_PRODUCT = SCSI 中显示的产品型号

SERIAL = 产品序列号

LED = 是否开启LED指示灯 值为16进制1和0。(开启:0x1 关闭:0x0)

FAN = 是否开启主动散热风扇 值为16进制1和0。(开启:0x1 关闭:0x0) 你的硬盘盒需要配备风扇才有效

PCIE_PWRCUT_THRES = 休眠时间设置,值为16进制。注意,如果值为0x0,则不会休眠。默认10分钟也就是0xa。

ASPMDIS = 是否禁用活动电源管理 值为16进制1和0。(开启:0x1 关闭:0x0)  开启后桥接会始终保持高功率。如果你是WinToGo建议设置0x1,存数据的移动硬盘建议0x0。

EN_UPS = 【待确认】开启不间断供电?(开启:0x1 关闭:0x0) 如果是WTG,或者盒子带风扇RGB,建议开启,保持充足供电。
PD =【待确认】开启PD供电模式?详细作用不明,但是WTG一定要关闭,否则可能导致加电速度慢,引导时找不到硬盘。

~~~~~~~~~~~~~~~~~~~~~~~~~~~~~~~~~~

改好配置文件,打开 UTHSB_MPtool_Lite_x64.exe ,然后直接 Update 就可以,非常简单。

======================================================

再发两个配置文件,根据需要选择:

~~~~~~~~ 移动硬盘 ~~~~~~~~

;Configure Start
;=================FW Configure=================
U2PHY = 02 f4 9b e0 e1
U3PHY = 02 d4 09 00 d5 00 80

VID = 0xbda
PID = 0x9210

MANUFACTURE = "RTL"
SCSI_VENDOR = "RTL"
PRODUCT = "Portable SSD"
SCSI_PRODUCT = "Portable SSD"
SERIAL = "012345679010"

CFEXPRESS = 0x0
LED = 0x1
PINMUX1 = 0x70000
PINMUX2 = 0x0
U2_MAXPWR = 0xfa
U3_MAXPWR = 0x70
ASPMDIS = 0x0

;10 minutes of idle time will disable pcie power
PCIE_PWRCUT_THRES = 0x1e

;EN_UPS = 0x0
;PD = 0x0

;CUSTOMIZED_LED is 15 bytes
;CUSTOMIZED_LED = 00
;SUSPEND_LED_OFF = 0x0
;FAN = 0x0

;DIS_SHOW_EMPTY_DISK = 0x1
;UART_DBG_PIN = 5

;=================Tool Configure=================
;DISCONN_FORCE_USB2 = n
;FORMAT_DISK = n
;INC_SERIAL = y

;PARTITION: GPT, MBR
PARTITION = "GPT"
;FORMAT: NTFS, exFAT
FORMAT = "NTFS"
;LABEL max allowed - characters
LABEL = "My USB"

~~~~~~~~ ~~~~~ ~~~~~~~~

~~~~~~~~ WinToGo ~~~~~~~

;Configure Start
;=================FW Configure=================
U2PHY = 02 f4 9b e0 e1
U3PHY = 02 d4 09 00 d5 00 80

VID = 0xbda
PID = 0x9210

MANUFACTURE = "RTL"
SCSI_VENDOR = "RTL"
PRODUCT = "Workspace"
SCSI_PRODUCT = "Workspace"
SERIAL = "012345679020"

CFEXPRESS = 0x0
LED = 0x1
PINMUX1 = 0x70000
PINMUX2 = 0x0
U2_MAXPWR = 0xfa
U3_MAXPWR = 0x70
ASPMDIS = 0x1

;10 minutes of idle time will disable pcie power
PCIE_PWRCUT_THRES = 0x0

EN_UPS = 0x1
PD = 0x0

;CUSTOMIZED_LED is 15 bytes
;CUSTOMIZED_LED = 00
;SUSPEND_LED_OFF = 0x0
FAN = 0x1

;DIS_SHOW_EMPTY_DISK = 0x1
;UART_DBG_PIN = 5

;=================Tool Configure=================
;DISCONN_FORCE_USB2 = n
;FORMAT_DISK = n
;INC_SERIAL = y

;PARTITION: GPT, MBR
PARTITION = "MBR"
;FORMAT: NTFS, exFAT
FORMAT = "NTFS"
;LABEL max allowed - characters
LABEL = "My USB"

楼主:
能找到这篇文章的人基本都知道怎么刷固件,我还是说下步骤:

RTL9210 分为A版和B版,A版只支持NVMe,B版同时支持SATA和NVMe,打开工具会自动识别不用担心。

根据你的型号打开配置文件,我只翻译几个比较重要的:

RTL9210_Lite.cfg

~~~~~~~~~~~~~~~~~~~~~~~~~~~~~~~~~~

MANUFACTURE = 生产商

SCSI_VENDOR = SCSI 中显示的生产商名称

PRODUCT = 产品型号

SCSI_PRODUCT = SCSI 中显示的产品型号

SERIAL = 产品序列号

LED = 是否开启LED指示灯 值为16进制1和0。(开启:0x1 关闭:0x0)

FAN = 是否开启主动散热风扇 值为16进制1和0。(开启:0x1 关闭:0x0) 你的硬盘盒需要配备风扇才有效

PCIE_PWRCUT_THRES = 休眠时间设置,值为16进制。注意,如果值为0x0,则不会休眠。默认10分钟也就是0xa。

ASPMDIS = 是否禁用活动电源管理 值为16进制1和0。(开启:0x1 关闭:0x0)  开启后桥接会始终保持高功率。如果你是WinToGo建议设置0x1,存数据的移动硬盘建议0x0。

EN_UPS = 【待确认】开启不间断供电?(开启:0x1 关闭:0x0) 如果是WTG,或者盒子带风扇RGB,建议开启,保持充足供电。
PD =【待确认】开启PD供电模式?详细作用不明,但是WTG一定要关闭,否则可能导致加电速度慢,引导时找不到硬盘。

~~~~~~~~~~~~~~~~~~~~~~~~~~~~~~~~~~

改好配置文件,打开 UTHSB_MPtool_Lite_x64.exe ,然后直接 Update 就可以,非常简单。

网友A:
楼主这个里面的GDFW和MPTOOL貌似都不是最新版,等我一会再打包个新的
(虽然可能没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里面的GDFW和MPTOOL貌似都不是最新版,等我一会再打包个新的
(虽然可能没啥用) ...

GD版本1.25才是最新的吧,不知道为啥从4版本切到1版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里面的GDFW和MPTOOL貌似都不是最新版,等我一会再打包个新的
(虽然可能没啥用) ...

软件无所谓,主要是升级硬盘盒的固件。我再更新一下。

网友B:
楼主还有最新版本的吗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但是没那么多m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还有最新版本的吗

这个已经是全网最新的固件了。官方更新于2021年11月。

网友:
感谢楼主的详细说明。
我之前在给我海康MD202盒子升级之前先dump了下原厂固件的设置,LED那一项是0x2,PINMUX1是0x0,PINMUX2是0x70。
私以为还是先用工具自带的dump功能读出来原始设置,然后小改(ASPM/PCIE休眠)这些更为稳妥一点。

顺便一提,刷了1.28.7新固件之后,LED好像确实不一样了,以前只是普通闪烁,现在好像待机无读写的时候变成呼吸灯的效果了

网友A:
整明白了,海康原厂参数是LED = 0x2,CUSTOMIZED_LED注释掉了,SUSPEND_LED_OFF = 0x3
类似呼吸灯的效果是CUSTOMIZED_LET = 01 01,SUSPEND_LED_OFF = 0x0 或者注释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整明白了,海康原厂参数是LED = 0x2,CUSTOMIZED_LED注释掉了,SUSPEND_LED_OFF = 0x3
类似呼吸灯的效果是C ...

我麦沃双接口的用01 01才不正常,用成绿联的08 01之后正常。01 01时拷贝时灯会灭,跟假死一样。我买来麦沃一开始没注意用dump看出厂信息,刷1.2.7版本刷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整明白了,海康原厂参数是LED = 0x2,CUSTOMIZED_LED注释掉了,SUSPEND_LED_OFF = 0x3
类似呼吸灯的效果是C ...

CUSTOMIZED_LED = 08 00
;SUSPEND_LED_OFF = 0x3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明白了,海康原厂参数是LED = 0x2,CUSTOMIZED_LED注释掉了,SUSPEND_LED_OFF = 0x3
类似呼吸灯的效果是C ...

这是16进制的

网友:
感谢分享 我更新看看

网友:
要更新才发现这个只能用在9210B上面 我的是9210A

网友:
还是支持一下吧,原来的有BUG,不知道这一版修正没有,就是可怜的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