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凌度行车记录仪时间不保存解决办法之一(BlackView HS750)

楼主(2022-03-31):
凌度行车记录仪经常时间调了后,过段又回归2015年

今天忍不住拆下出来研究。以前有加过一个聚合物电池,充电线路没改,今天测量充电电流230毫安,按1050*2=2100算,大概得充9小时,车子很少连续开9小时,所以电池一直是没办法充满。难怪每次一锁车,都是提示5秒后关机。

拆开看看

原来有rtc电路,可能相信电池的力量,省略了钮扣电池与二极管,电阻,电容等
用万用表测,画出相关电路

用kl3双二极管中的一路代替二极管,本来用101电阻,发现压降好厉害,最后用102,实测20uA左右待机rtc
顺便改充电电流到450左右,就是5K左右那个并联一个5K左右电阻。

手机编辑,看不到附件具体图片,大家意会下,不明白再问,估计比较老的东西了,很少有人在用了。算是抛砖引玉吧

网友A:
停车不关机不是一直耗电么,电瓶挂得快吧???

网友:
这个改装还是有意义的,现在好多用的待机电池(电脑等等),电池比较保守,导致记录丢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停车不关机不是一直耗电么,电瓶挂得快吧???

原来是倒车影像取电,现在准备从点烟保险取电,还是启动后取电,不伤汽车电池

网友:
上法拉电容吧

网友B:
同型号改了个2000毫安的电池用了几年,半月前主控无辜发热烧了开始以为电池吓我一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型号改了个2000毫安的电池用了几年,半月前主控无辜发热烧了开始以为电池吓我一跳 ...

嗯,坏了换个也不心疼,回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