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修雅格YG-5930触控LED台灯改锂电池供电附二极管降压充电改TP4056充电方法

楼主(2022-03-31):
早先买的雅格触控LED小台灯,型号:YG-5930。用了没多久,出现触控没反应现象。拆开查看了一下,故障原因很简单,开关损坏,不能导通所致。更换开关后恢复。此款触控灯采用的是4V铅酸电池供电,使用二极管降压充电,用不住,改成锂电池供电,添加TP4056充电电路。改后使用效果不错,整理了一下,发帖供坛友参考。

一、触控台灯篇

雅格触控LED小台灯,型号:YG-5930。使用4V铅酸电池供电,二极管降压充电。LED使用电阻限流,可以直接改成锂电池供电。

SGL8022W
一款专用于 LED 灯光开关控制及亮度调节的单通道触摸芯片。使用该芯片可以方便地实现 LED 灯光的触摸开关控制和分档及无级亮度调节。

D965
NPN晶体管2SD965

开关损坏,更换开关后恢复。

此款触控灯采用的是4V铅酸电池供电,使用二极管降压充电,用不住,改成18650锂电池供电,在原电路上添加TP4056充电电路。

原电路板充电部分走向。

在原电路上添加TP4056充电电路,去掉多余的元件。

使用的是这种升压充电板(后面有较详细分析),分离一下,只使用TP4056充电部分。

在原电路板上添加TP4056充电部分,充电指示灯使用原电路指示灯,充电亮红灯,充满灯灭。

内部空间够大,将4V铅酸电池改成18650锂电池供电。

充电中......,愿意的话,还可以加上充满电指示灯,个人觉得意义不大,没加。

相关链接:

超贝LED三档触控小台灯改锂电池供电

楼主:
二、充电板篇

升压充电板,升压部分采用的是AP8805,工作电压范围:0.9v-6.5V,当Vin=3.0V且Vout=5.0V时,最大输出电流Iout=400mA;充电部分采用的是TP4056,充电电流设置为130mA,充电亮蓝灯,充满灯灭。板子应该是设计的扩流型产品,但是省略了部分元件,只能当标准型产品使用。

按图所示,可当标准型产品使用。

此板子可以分成升压、充电两部分,适当修整一下,分别使用。

按图中位置分开,左侧升压部分,右侧充电部分。

TP4056充电部分,按照原理图做一下完善,将原充电电阻换成2K,充电电流设置成580mA。

AP8805升压部分,完善一下。

相关链接:

楼主:
三、拨动开关篇

损坏的拨动开关,拆开看看,内部结构很简单,内部簧片表面氧化,接触阻值无穷大;打磨一下,复原后还可以用。

相关链接:

拆修Motospeed摩豹有线光电鼠标F66附鼠标3脚微动开关拆解

拆修一个5000gX1g厨房秤SF-400附4脚立式微动开关拆解

楼主:
小节:
二极管降压充电电路由于成本低,结构简单,使用较为广泛,多见于低端小电器,如LED台灯、插卡音箱、唱戏机等。这种充电电路利用保护板过充截止保护实现充电,有个最大的缺点,在关机状态下,指示LED通过降压充电二极管反向放电,暗处可见指示LED微亮,容易造成锂电池过放。改成TP4056充电,可解决此类问题,可靠性大大增加。

如果手头有现成的4056充电板,可以直接接入,不用改太多的电路。

相关链接:
药商免费送的专用评书机增加选曲功能并加以完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拨动开关篇

损坏的拨动开关,拆开看看,内部结构很简单,内部簧片表面氧化,接触阻值无穷大;打磨一下 ...

开关打磨后,涂点油脂防止氧化,更耐用。

网友:
微动开关都拆了   赞一个

网友:
资料查的清清楚楚

网友A:
这种拨动开关就是不好用,我喜欢改船形开关,有手感
底座空间里面加几个大螺丝作配重就好了,底座容易翻倒

网友:
看高手改东西就是非常舒适

网友:
铅酸电池的台灯已经淘汰了

网友:
厉害了,好多图

网友:
这一折腾立马变高档货了

网友:
这下变高级了~

网友:
自己动手啊,高手

网友:
楼主灯改的好且图文并茂,发图清晰喜欢看这样的贴子。

网友:
这种台灯改过几个,都是铅酸电池的,我拆的pos机板子改充电电路,自带的LTH7默认电流比较小,改一下就有500ma,充2000左右的18650也基本凑合了。

网友:
台灯都在吃灰中。。。

网友:
改锂电好,使用时间、充电啥的都要好不少

网友:
改造的工程量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拨动开关就是不好用,我喜欢改船形开关,有手感
底座空间里面加几个大螺丝作配重就好了,底座容易翻倒 ...

这种拨动开关是不太好用,只是体积小,占空间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