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陶瓷电容代换问题

楼主(2022-03-31):
各位大神,请问陶瓷贴片电容如果损坏,在板子上面没有标注容量的前提下怎么替换啊?我看之前有人说用同颜色和体积的来进行代换,但是很多同尺寸的比如0805的陶瓷电容,容量从pf到uf各个级别的都有,只凭尺寸来代换会不会不靠谱啊?求大神帮忙,谢谢

网友A:
容量替换需慎重,可能影响电路正常工作,另外颜色不能反映任何信息。同容量条件下,高耐压可替换低耐压的;同容量同耐压条件下,一类瓷介电容可以替代二类瓷介电容;反之不可以替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容量替换需慎重,可能影响电路正常工作,另外颜色不能反映任何信息。同容量条件下,高耐压可替换低耐压的; ...

感谢帮忙,因为有时候贴片电容会烧坏 ,上面又没有容量信息,只能自己凭经验更换,故想请教一下到底有没有比较好的方法,谢谢

网友:
是啊,我也想知道这种情况如何代换?

网友:
颜色大小都不管用的,只能参考电路里的取值了。

网友:
查相关原理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