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存太阳能充电方案

楼主(2022-03-31):
充电动车电池 淘宝看到这个模块 说明里上面说可以太阳能稳压用 下面又说不能低于10v使用(太阳能阴天弱光不到10v烧mos?) 我问了商家也说不能太阳能上用  网上也有专门充48 60v的那种充电器 好像都是简单的升压模块改的 估计就是这种加个壳子,表头 是不是真的mppt就不懂了

网友A:
直接用MPPT控制器了,别用这个

网友:
太阳能板(光伏板)的电压和电流受光照影响、输出可以从0--最大值、变化很大、所以你得用专用的控制板:1、当光伏板电压低于电池电压时、防止电池电压电流反流到光伏板、2、当光伏板电压高于电池电压时、光伏板给电池充电、3、电池充电到最高截至电压时切断光伏板停止给电池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MPPT控制器了,别用这个

mppt要不起 现在是用普通220转48充电器缩小的3842启动电阻 测20v能用电流太小(0.几A) 40.50v充电流才大 但我的光伏板电压太小大部分18伏

网友:
引用 楼主:
mppt要不起 现在是用普通220转48充电器缩小的3842启动电阻 测20v能用电流太小(0.几A) 40.50v充电流才大  ...

3块串起来

网友B:
你的太阳能板多大功率的?空载电压多高?短路电流多大?(太阳光最强时)
太阳能板有个特性,只有在适合的电压和电流下才输出最大的功率,比如空载时最高电压但是电流为0,所以功率为0;短路时最大电流,电压约为0所以功率也为0。mppt它能跟踪当前电压和电流,能保证输出功率最大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太阳能板多大功率的?空载电压多高?短路电流多大?(太阳光最强时)
太阳能板有个特性,只有在适合的 ...

3w的单车板 10w 20w的都有 要好多拆御板拼在一起了 mppt专用的要不起

网友:
引用 楼主:
3w的单车板 10w 20w的都有 要好多拆御板拼在一起了 mppt专用的要不起

太阳能板太杂了有难度啊,你要串联吧,电流又不同,只能获得最小电流;并联吧,电压又不一致。总有一个短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直想把它装在电动车上

其实也好整的 现在网上有卖有成品的太阳能充电器的一百上下

网友:
这个DC-DC模块写的清楚,输入电压要10-60V,显然低于10V不能用。而且这是个升压模块,也就是说输出电压一定比输入电压高。比如,输入是50V时,你想用48V输出充电,这是做不到的。而太阳能发电,因受时间、太阳光照射角度变化很大,太阳能板的输出电压波动非常大,如果用这个模块充电,很难达到每时每刻都能充电的要求,所以卖家说这个不能用于太阳能充电用。像你这种情况,应该根据你太阳能板的参数、充电电压、功率的等参数,选择相应的可调升降压恒流恒压DC-DC模块,选择宽电压输入(与你的太阳能板相匹配),输出可调电压范围满足你的电池充电电压,恒流最大值应不小于你电池要求的电流既可。仅供你参考!

网友:
600W反正我是不信的,买个正经的太阳能控制器吧

网友:
要考虑无太阳和有太阳两种情况对电池的防护

网友:
mppt模块+100w单晶电池板

网友:
50w及以下 尴尬

网友:
没有方案?

网友:
太阳能充电动车电池?成本高,难度大,别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mppt要不起 现在是用普通220转48充电器缩小的3842启动电阻 测20v能用电流太小(0.几A) 40.50v充电流才大  ...

可以咸鱼买一个艾默生的2900的电源,然后改造一下,坛里有教程。用来给48V的电池组充电。但是要求供电的太阳能板输出300V以上的电压。
也可以买那个视讯的mppt升压型的控制器,好像还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