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问一个小白问题,知道别人IP地址,进入电脑容易吗?

楼主(2022-03-31):
无他意,小舅子的电脑,年前去他家住过,IP地址我知道。

网友A:
再去一次,装个远程桌面

网友B:
懂就简单,不懂就复杂。。。。私人宽带IP地址是不固定的。开关一次光猫就变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去一次,装个远程桌面

那边封 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懂就简单,不懂就复杂。。。。私人宽带IP地址是不固定的。开关一次光猫就变一次。 ...

哦,不固定的吗?

网友:
99%的人很难,

网友:
个人宽带的IP地址是动态的,所以你知道了也没用。
早期winxp时代,有些GHOST版本的系统默认是开放3389端口(远程桌面)加上ADSL拨号是外网IP,而且用户名是默认administrator,密码是空,所以多年前有人专门用扫描器,扫出很多“肉鸡”。

网友:
你这个问题有点盼头。首先,家庭宽带IP地址是动态获取的,每次拨号后基本都会改变。其次,就算IP地址可以连接到目标计算机,还得有对应的软件或者漏洞才能访问该电脑的资源。

网友:
搞那么复杂干嘛?一个QQ的远程桌面不就行了,你又不干啥坏事

网友C:
光猫一般人家是不重启的,包括路由器,谁没事老去重启路由器啊。而且我发现,我家的电信宽带,每周1次,强制性的给你断线,路由器自动重新拨号,获得新的IP地址,这是电信的区别于企业宽带固定IP的区别性服务,否则不是谁都能获得固定IP在家部署服务器了?
在以前,XP、Win7时代,还有侵入的可能,现在大部分人转向用Win10的情况下,Win10默认的安全策略还是能够阻止非法接入的。此外,你的IP地址很多其实是电信私有地址,并非公网IP,电信还有一层网关(地址翻译),还有家庭出口路由器也是一层网关,再加上Win10操作系统,三级防护,很难的。

网友D:
只有专业黑客可以做到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光猫一般人家是不重启的,包括路由器,谁没事老去重启路由器啊。而且我发现,我家的电信宽带,每周1次,强 ...

即使是局域网,人家设了共享密码而你不知道密码也进不了。但是,如果确实能完全控制那台笔记本,提前开启远程办公,还是可以远程进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只有专业黑客可以做到吧?

需提前开启远程办公。

网友:
只知道IP地址很难,你又没有美国网络核武库里的那些工具,而现在用户基本上不能获得公网IP了,再就是win10及以后的系统默认挡掉了很多默认的远程访问端口。当然不代表微软就安全了,win10及以上系统你挡不住停不下的升级更新就是微软留下的后门,但这个设计使用的权限与功能又不公开,还会不断的传你的文件到onedrive或微软那里。

网友:
可以洗洗休息了,没那么简单

网友:
凭你问的问题,你是进不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光猫一般人家是不重启的,包括路由器,谁没事老去重启路由器啊。而且我发现,我家的电信宽带,每周1次,强 ...

周一次已经算好的了,以前是48小时强制断。
玩优酷路由宝的时候,移动的一条宽带带4台路由宝,获取到公网地址收益就高,内网的几乎没有,和移动的人掰扯了好久,还是没有成功,到时间必须变

网友:
你直接发他一个向日葵装上,固定一下验证码发你不就能远程了

网友:
这个IP地址里面是一个庞大的局域网,电脑无数。
需要安装第三方软件才能实现

网友:
远程的像向日葵软件啥的 ,装一个就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