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pwm芯片的供电电容,电压从10-14V跳变

楼主(2022-04-01):
是个户户通的板子,之前芯片坏了,刚换的新芯片SD6834.
输出有19V,14V,5V;
测试19V输出从19-22跳动,14V输出就7-9V跳动,5V只有0.5-1.5V

测试发现芯片的3脚VCC电压跳变,向上找发现是供电电容自己的电压就在跳,10-14V;
这也不是电容问题啊?换了2个电容都是那样。

网友A:
电压都低成这样了,后端没有短路之类的吗?手摸摸看哪里发烫?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都低成这样了,后端没有短路之类的吗?手摸摸看哪里发烫?

没有短路,已发现问题,一只变压器脚脱离铜箔,补焊后电压稳定,但是:

空载输出端3路电压为: 3.3V 正常  ,另外2路分别是19V,28V

正常户户通电源板子哪里有这么高的电压?

网友:
换的芯片一样的话,要么是芯片质量不好,

要么原来就是这故障导致芯片坏的,也就是故障还没排除,这样的问题除了电容,还要查有误短路,二极管有无击穿,反正元件不多,光耦,431都代换一下。

网友:
这电压不正常,赶快断开查供电吧

网友:
找到了跳动的原因,但芯片坏,多半还有其他问题

网友:
5v这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