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最近研究甄别MOS管真假的手段

楼主(2022-04-01):
砸开看管芯,有损
用LCR-T4,根据栅极电容判断
无损,但是准确度一般,要有真品对比,积累经验
一般管芯大的,电容大
土造导通电阻测量仪,参考规格书判断,这个准确,且无损

网友:
有点意思,你还有玩具电表我那个用了几次爆了

网友:
开膛破肚求鉴定

网友A:
我还是喜欢买拆机的,至少不贵也不太心疼,深水宝买新货总觉得是赌博

网友:
听说这个表容易坏是不是真的想买个玩玩

网友:
生产假货的直接枪毙,卖假货的直接打断腿。生在中国真是悲哀。

网友:
我导通后用电池内阻仪测gds两极的电阻。

网友B:
一个“F”字母就说明真假了

网友:
在*朝生活是很培养人的,能够把你锻炼成全能,各方面的专家。

网友:
你也造个专门仪器

网友:
表真多,要是有个直接测量的就好了,这么测量还得几个表配合

网友:
我也是用这种方法测的MOS导通内阻的。

以前买的拆机货,都是真的,内阻和标称值差不多。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51031-1-1.html

网友:
加电导通后,可以用内阻仪直接测RDS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还是喜欢买拆机的,至少不贵也不太心疼,深水宝买新货总觉得是赌博

同感,上过无数次的当之后,我现在基本上只买拆机货了,虽然是旧的,但品质和寿命比国产假冒产品好的太多。

网友:
内阻仪测导通内阻哈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个“F”字母就说明真假了

真的管子字母也差不多,反正我是分辨不出来。

网友:
我们直接上JUNO的DTS测试站的

网友:
楼主的工具真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的管子字母也差不多,反正我是分辨不出来。

现在看字母完全分辨不出真货假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