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大有5401成功用上pojie板,可以愉快的使用第三方电池了

楼主(2022-04-01):
继同学帮做了几个板子后,咸鱼购买了大有电锤,又在大神帮助下终于将代码程序写入小板。写入时候ttl选错电压烧了两个降压模块,就当是学费了,最终实验成功,将小板接入电锤,可以愉快的使用第三方电池了

网友A:
我觉得大有5.0电池也不贵吧,反正我那块3星的,用的次数不多,大几百次吧,现在6个年头了,还是很耐用

网友:
这还锁电池呢

网友B:
锁电池就是蝇营狗苟的行为,敬而远之

网友C:
是直接写大有自带板子上么,手头只有牧田款电池,想整个5401一直没整呢,具体操作能分享下么

网友D:
技术大神啊,牛!!!

网友E:
你也是参考啦 论坛 的帖子弄的么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是直接写大有自带板子上么,手头只有牧田款电池,想整个5401一直没整呢,具体操作能分享下么 ...

给破解电路板写程序,专门做的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大有5.0电池也不贵吧,反正我那块3星的,用的次数不多,大几百次吧,现在6个年头了,还是很耐用 ...

我都是买个二手索尼vtc4,3.5元一节,保护板也不加,充电用航模平衡充,随便操

楼主:
锁电池,是好多厂家手段,大有,戴森,小米吸尘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锁电池就是蝇营狗苟的行为,敬而远之

没办法,一个电池就敢卖4-5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直接写大有自带板子上么,手头只有牧田款电池,想整个5401一直没整呢,具体操作能分享下么 ...

写到板子上,每次用的时候板子按照频率给大有主机控制板发信号:“是自家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技术大神啊,牛!!!

我是纯小白,大神手把手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也是参考啦 论坛 的帖子弄的么

嗯嗯参考的论坛大神画的pcb板子图让人家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给破解电路板写程序,专门做的板子。

是的板子很小2cm*1cm,好多空能塞进去

网友G:
引用 楼主:
是的板子很小2cm*1cm,好多空能塞进去

他那个pcd板没问题吧,你用的那个单片机,能否发一下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他那个pcd板没问题吧,你用的那个单片机,能否发一下代码

就是那个线路图,源代码作者已经在最后评论区发了  你看看吧   我发就是剽窃人家成果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都是买个二手索尼vtc4,3.5元一节,保护板也不加,充电用航模平衡充,随便操 ...

我也是 买了台 大有 5833 无刷电圆锯,  360  然后 48买了两个电池空盒, 加上这个破解板子材料 20,  电池以前买的3元一粒, 两个电池20个  60元。。  就玩起来啦。。 总成本  360+48+20+60=488   一机两电

  电池自己懂得,不需要保护板,电池加个电压模块,差不多看下电压多少,低于18V充电就行啦。 充电用航模点A6 平衡充, 最大电流8A。。。爽歪歪。。  我所有电动工具的电池都不用原充,全改装增加平衡充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是 买了台 大有 5833 无刷电圆锯,  360  然后 48买了两个电池空盒, 加上这个破解板子材料 20,  电 ...

这样确实挺省的,只是你3元的电芯寿命比大有的电芯会差一些,以后看电压不对,慢慢换吧。

网友:
恭喜楼主,赶紧联系华强北量产,造福广大锤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