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搞掉电机控制器协议限速,求解,有偿

楼主(2022-04-01):
怎么搞掉协议限速,求解,有偿

网友:
换个控制器呗!!!

网友:
容易啊,但会违法的。

网友:
既然有三速,最高速就是没有限速 ,说不定还是弱磁加速的呢

网友:
从档位入手,分析档位切换原理,改变相应参数达到目的。

网友:
这是单片机里面程序控制的,除非改写程序或者板子上留有切换设置短路点,否则基本无解!

网友:
里面就是个单片机,重新写个程序。

网友:
其实换个控制器是最快的办法了吧。以前是可以用转把之类的解,现在不知道了。

网友:
绕一圈还是回到原点,控制器是正根,关键要控制好度

网友:
又多认识了一个字了

网友(2023-09-08):
去PDD买个三速开关,装上就好了,前提你要回接线

网友:
问厂家要说明书,一般厂家如果没有合作关系不会给的,以前的是通过转把和刹车配合上电操作完成的。以避开警察的查车。如果没有厂家程序的说明只能瞎猫碰老鼠。

网友(2024-12-08):
还是换控制器最简单,别无他法。

网友:
真的只能是换控,其实我也算玩过很多控了,建议换成正弦的,比较静音。要接的线也就几根,五根主线,五根霍尔小线,转吧也就是油门线(有些带转速仪表指示和电门钥匙线多两根)刹车断电和防盗看你自己的需要可接可不接。至于其他的三速,助力什么的我个人感觉没什么必要

网友:
各种牌子的解控应该不同的,专业卖家一定有他自己卖的牌子的解控方法,据说很简单的。

网友:
前些年的有什么限速线的、油门+刹车的,近几年都不用这了,都是直接要什么密码的了,一般还不给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