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跑圈不过,SM3267的ecc该怎么设置呢?请教大佬

楼主(2022-04-01):
如图怎么设置呢?我按照这样的设置重新开卡,跑圈还是不过

网友:
把high选项改到low低格开卡,开卡成功后再跑20圈如果通过就可以,还不通过就降容量或干脆贴安国6989上低格,再不行可以扔垃圾桶了

网友A:
3267没啥纠错能力,直接上917

网友:
直接上安国/芯邦就行了,这种类型的主控支持慢扫,可以把坏块挑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3267没啥纠错能力,直接上917

也还行,配合定容,扫完跑圈完美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