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18v电钻咋才4个电芯?

楼主(2022-04-01):
一个断头的电钻,标着18v但是电池仓只能放4个电芯,咋达到18v呢?

网友:
4串差不多,16.8伏,可能型号是18v

网友:
辣个18v也可能只是个型号

网友:
18V是型号,读做:吆八为,不是十八伏!

网友:
楼上几位把我要说的都说了

网友A:
我还看到过168V的。。。。

网友:
一切解释权在厂家

网友:
这种电池底下还有一大坨的

网友:
这是14.4V电池

网友B:
这个应该看电机吧,电池可能下面还露一大块出来呢。

网友:
这里的18V,可不是18伏,都是套路啊!

网友:
V是型号哦,不是电压。像很多杂牌洗车机,电钻电池都是标着48Vf

网友:
威伏,一切解释权在厂家。

网友C:
是这样的电池包吧?

网友:
看到的这样不是你想的那样

网友:
这个不当真 还有电池标198V呢 问客服 客服说198V是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看电机吧,电池可能下面还露一大块出来呢。

电机是RS550,550电机也有18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还看到过168V的。。。。

pdd上还有36800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这样的电池包吧?

电池包没见到,好像就是4颗电池的那种,因为红圈中电池包得有6颗电池,要超过18v多了,而5颗电池才合18.5v,但是4颗电池只能14.8~16.8v,咋也够不到18v;显然颠覆了“眼见为实”、其实如各位大佬所见的那种~香烟盒大小的“3000W”型号的220v逆变器~一样的套路~“18v型电钻”。

网友:
标归标,看实际,电池电充满了,万用表测一下,取整数,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