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工] 耗时48天,高架床完成95%,记录一下过程,超长篇(跟小房子要空间)

楼主(2022-04-01):
一套很小的房子一套一,房间只有2.4*2.4入门还挖了一小块,面积很小。
原来放的高低床,地面空间没有了,转身都没有,决改造成高架床。
从2月11日开始设计,到3月31日完成95%,收拾出来,吸尘都几遍总算能看了。

东西少看着就宽。

剩余工程量,空调出风口盖板,要加长合页可打开通风,空了打磨上漆。
这个可以改成自动的,算另一个项目了,加气流传感,空调开就自动上翻。必竟是数码论坛还是要上电子的。
自己挖个坑,不晓得什么时候填了。

网友:
这是在北上广深?

网友:
空调不移机,看着难受,,,,,,

网友:
这空调位置看着真难受,而且以后出风口位置潮湿的很

网友:
空调口会滴水的。

网友:
空调往右边移动下吧

网友:
阁楼吗?楼顶是斜的,木梯是到哪的?

网友:
感觉梯子换一边比较好,往上爬的时候,头不容易碰到斜顶

网友:
床上放空调

楼主:
2月11日完成设计,钢结构外包木。用钢结构考虑到好施工,速度快。
但钢结构只能找人施工。木结构可以自己作,但自己一个人估计扛不了那么重的梁。

原来的房间,地面空间太小了。

高低床锯成两个床了哈。

拆解成功

拆阁楼上的松木床,成一堆木料,高架床基本用的就是这堆松木了。

重新组装底床。

2月18日钢结构进场,师傅专业认真,活路作得好。

从早上干到下午3点过完成,效果符合预期。

晚上抽空打理了一台折叠车
有场地了就是爽。

2月20日购12mm层板开始铺板了。(注意这种板质量不好装修用的板和木工用的板有很大区别,中间空的多)

算错尺寸少了10cm

两个板居然不一样厚,一个12,一个10

2月22日借到面包车,重新买层板和楼梯的方木。

我的轨道锯,效果不错,慢慢调误差1mm,锯用的良明,电池用的模型电池6S1100ma

空调出风口留的洞,这个洞耗工时,基本多用时间一倍。

施工现场,还会更乱,更脏哈。

上栏杆了,用的松木床的梁,预留的方钢柱,结实。

下面的横梁用的斜孔固定,不是很正,远看不觉得。

网友:
如果是折叠或者悬浮楼梯,空间会更大些,另外可以吊在天棚

网友:
手艺不错,工程量不少。

网友:
这空调位置绝对有问题,不改你会后悔的...

网友:
蓝楼梯中段加个扶手吧,上去下楼安全点,空调风口整个靠窗边移,虽然再接费点铜管,好过一边对着床,很容易感冒的。

楼主:
不要插队,等我发完图片还多。

楼梯设计,计算材料。
木方刚好用8米,4米一根,96元的材料。
3月2日,梯子开始施工。
借的人字梯不太稳,为了安全上下,先把梯子作了。

角度22.5度,两根梁。

楼梯板8梯,长度尽量一致。

打10mm的圆木孔。

用上所有的夹子。

3月3日,购入98元简易工作台,不太结实,放工具还行,要在上面加工东西就算了。

梯子的尺寸预留太小,2mm留空不行,至少要改成8mm,还好塞进去了。

梯子耗时2天,比预计的快。

质量不好的修边刀,轴承坏了,卖家说补寄。这种刀轴承太小,转速高容易坏。

3月7日抽空作了个Lori bed的模型1:10的,验证一下想法。

这个在另一个贴子发了的哈。

网友:
这木活手艺可以啊,比外边买的床结实多了

楼主:
3月8日本地购入5平米强化地板,开始铺上面楼板了。

直角尺作靠山,很好用。

开始熟练了,第一次铺。

地板铺好效果就出来了哈。

封边,用的PVC的L型。

用硅胶固定,空调口那个洞麻烦哈,那个角地板固定,其它方向可以冷缩。

网友:
梯子做成90度折叠,两个合页就行了,向右上方折叠时,可以固定在床沿上,加一个插销就行

网友:
厉害了,楼主手工真不错,看着像是阁楼啊

可惜俺没有这手艺,只能买那种成品高架床了,1.5m宽的纯铁架大概1299¥

网友:
空调正面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