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手工制作车用逆变器调压模块 开车长途旅行也能吃上泡面

楼主(2022-04-01):
开车长途旅行,服务区热水不足,难免喝不到热水和无法泡泡面,故想了个办法:
1、车载点烟器逆变器功率只有200W,超功率会烧保险丝和保护,新买车载热水壶又得多花一笔。
2、不额外花费,利用家里的电水壶,功率1800W。
3、家用电水壶功率大,不能直接用,故制作可控硅降压电路,利用现有器件,没有就买一块也不贵,只需要几块大洋,将电水壶的功率限制在100W。
4、用料采用BTA16-800B双向可控硅,104电容,DB3双向晶闸管,100Ω电阻,4.7K电阻,压敏电阻,NTC电阻,电位器,5A保险丝,指示灯,开关、插座、散热器,镀锡铜线,牛肉粒盒子。
5、实测1L水,从常温加热到100℃,用时1小时左右,在开车途中可以进行烧水。
6、有保温壶的也可以利用,直接烧开的水倒入保温壶,继续烧下一壶。

网友:
好办法,有创意。

网友A:
用发动机冷却水加热不是更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发动机冷却水加热不是更好?

的确好,关键要您舍得在车上钻孔拉管子

网友C:
220V1800W直接24V就是200W左右啊,货车直接用,汽车12V也能有100W左右貌似说错了,当个笑话看吧
24V应该是20W左右.其实可以直接用升压模块,升压70V是刚好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220V1800W直接24V就是200W左右啊,货车直接用,汽车12V也能有100W左右

P=U^2/R电热水壶功率和电压平方成正比

网友:
1个小时....感觉不如用烧固体酒精或者气炉的来得方便快捷

网友:
引用 网友A:
P=U^2/R电热水壶功率和电压平方成正比

好吧,忘记这茬了,最近搞电子负载想当然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220V1800W直接24V就是200W左右啊,货车直接用,汽车12V也能有100W左右

汽车的12V点烟器150W功率没问题,就是100W烧水太慢了,纯净水的话可以不用烧开,烧到50度就能喝了。

网友:
车上有颠簸,烧水不合适吧???

网友:
棚搭很厉害啊,哈哈

家用水壶1800W@220V,计算电阻27Ω欧姆,
如果不升压,直接插在24V货车上,功率是21W,确实慢,如果把24V升压到55V,功率112.5W,效率肯定比24V升压到220V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的确好,关键要您舍得在车上钻孔拉管子

或者也可以设计一个特殊形状的开水壶,放在发动机上面烧开水(就像用发动机做菜一样)

网友:
直接打开发动机盖接电池,要多大的电流都可以!

网友:
开车直接电水壶,也不怕一个刹车水翻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汽车的12V点烟器150W功率没问题,就是100W烧水太慢了,纯净水的话可以不用烧开,烧到50度就能喝了。 ...

泡面、泡面、关键是泡面

网友:
烧水速度有点慢啊

网友:
220V 1800W的热水器电阻是220X220/1800=26.9 。这个热水器直接接12V只有5W多点能将水烧开吗?

网友:
你是用逆变器把24V升到220V,再用可控硅控制功率在100W左右?这个弯有点大。直接用DC-DC升压模块不就行了?

网友:
搭棚焊,楼主一定是玩胆机的吧

网友:
可否直接用DC-DC升压模块提高电压后加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