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个小巧的网件路由器,巴掌大小,挺可爱的(NetGear WNR500)

楼主(2022-04-01):
拆一个小巧的网件路由器,WNR500巴掌大小,挺可爱的。
设置貌似很繁琐,有空改个type-c口供电。

NetGear WNR500

NetGear WNR500

网友:
只能说能用,至于性能嘛,应该没什么惊喜的那种

网友:
够小,能用就行。

网友:
RTL8196C,无线应该是8812ER这类的,很多用这种方案的,有兴趣可以刷刷,不过捣鼓的价值很低...

网友:
8196,螃蟹节能产品,百兆
可以做古董收藏了

网友A:
这天线外置了个寂寞,内置的那个就是天线。

网友:
原来如此,真的太精妙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天线外置了个寂寞,内置的那个就是天线。

用的是个铜管天线,盒子里面热缩管里面是个铜管长度谐振在2.4ghz主要起镜像振子的作用,有这个铜管pcb上就不再需要做铺铜大地镜像匹配,镜像等效振子被铜管代替,pcb元件布局就不再需要过多考虑匹配问题。铜管内引出芯线引到外面塑料天线一些就可以了,长度如果4分之1波长3db也是大概3cm~

网友:
可以做古董收藏了

网友:
别乱改,好好个东西

网友:
可以内置电池,不错不错。

网友C:
不太赞同楼上有几位说的,这个可以啦,不是谁家都有上千兆的宽带和什么鬼NAS之类的东西,这个只要手机连上,笔记本连上不卡就新,功率还小。

网友:
我也有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的是个铜管天线,盒子里面热缩管里面是个铜管长度谐振在2.4ghz主要起镜像振子的作用,有这个铜管pcb上 ...

天线是门大学问啊,网上看到别人更换路由器天线改善如何如何,其实都没用科学的测量方法。就像PCB天线和铜线绕制的天线一样也没个好坏,只有匹配问题。之前拆的一个移动送的AX1800路由器,里面就是2个铜管天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太赞同楼上有几位说的,这个可以啦,不是谁家都有上千兆的宽带和什么鬼NAS之类的东西,这个只要手机连上 ...

完全不赞同你的说法,现在大部分宽带都是200m起步,手机5G wifi都在800m带宽左右…这玩意除了收藏,也就适合宽带20m家庭使用。

网友:
ThinkPad,当年经典的机型。

网友:
样子好可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太赞同楼上有几位说的,这个可以啦,不是谁家都有上千兆的宽带和什么鬼NAS之类的东西,这个只要手机连上 ...

这个wifi 只支持 2.4G , 手机点开视频都要缓冲好几秒
只要支持5G ,再便宜的路由器,小视频都是一点即开,不用看转圈

网友:
我建议你整个极路由2玩玩,比这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