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炮灰表民昊DT9208A+调校内阻

楼主(2022-04-01):
前两天刚买回来时内阻在4至5欧,偶尔会到1欧左右,感觉好垃圾,我感觉是拨盘太硬导致的,今天就拆开搞搞他,让他软下来!说实话他要不是有温度挡还真不如倍思特的9205m!开搞!

这是刚买回测的最好状态!有时会到5欧左右!

拆开,换钢珠下面的弹簧,太硬了?

搞来两个小开关,把里面的弹簧搞出来,有点短就拉长一点!

装上

手摁下去软多少,装机!

插笔空太松,用胶布搞紧点!

奇迹出现!

好多了控制在1欧以内了。

楼主:
换电容,保险丝换成快恢复保险丝200mA,加二极管!不知道有没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拨盘太硬导致与内阻有关,有点神奇。

哪里神奇了?请大神指教?请问你的倍思特交流电压校好了吗?我想学习一下?

网友A:
拨盘太硬导致与内阻有关,有点神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测下待机电流,2ma以内就留着,2ma以外就不要用了

好的,高了会怎样?

网友B:
最好测下待机电流,2ma以内就留着,2ma以外就不要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低端表工艺待加强处很多,成本就摆在那,恭喜成功解决。

就是买来搞着玩,还有一个9205快搞残了!

网友C:
低端表工艺待加强处很多,成本就摆在那,恭喜成功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