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po AK779GB快充头拆解

楼主(2022-04-01):
没事拆一个冲电头,看是不是正品

参数

初级板子

没有烙铁两层板子分不开。
好了就拆到这里了

网友:
正品 看这个做工

网友:
应该是正品

网友A:
是正品,如果没有坏,为啥要拆它呢哈哈

网友:
只看第一张PCB的图就知道是正品了,寨货根本不是这样的,光宝代工的货还是相当OK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正品,如果没有坏,为啥要拆它呢哈哈

疫情原因封锁在家,闲的呗

网友:
正品,都用3M不像是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正品,如果没有坏,为啥要拆它呢哈哈

还不是闲的

网友:
是正品,没错的!

网友:
正品。鉴定完毕。

网友:
够小巧精致。

网友B:
拆了还能还原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了还能还原不?

完美复原,

网友:
可惜壳子拆烂了,挺好的充电器,5v4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