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国] 量产工具V19.05版本提示未知主控 undefine device mode error

楼主(2022-04-01):
8G加密盘,芯片精灵显示16G、主控未知;量产工具19.05版本提示未知主控,请教下谁知道是什么主控

网友A:
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帮你看看? 只需要100~200M帀即可,或者1~5元

楼主:
试用N个版本,最终ALCOR U2 MP v20.11.27.00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帮你看看? 只需要100~200M帀即可,或者1~5元

谢谢!已搞定。

网友:
安国,没用过,不然就帮你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