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体感应小夜灯拆修,手绘电路图

楼主(2022-04-01):
同事的人体感应小夜灯坏了,拆开后测量电池0伏,说明电池挂了!买来新的3.7伏锂电池后,不能充电,更换充电芯片LTH7后,充电正常,但是夜里小夜灯一直闪亮!估计还有问题,但是此人体热释电控制芯片R1806在网上找不到型号,维修陷入困境!手绘图纸如下,请各位大佬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
精神可嘉,图也画出来。

网友:
2块5包邮的多撸几个

网友A:
怎么改亮灯时间呢

网友:
精神可嘉啊,这图画的不错,

网友B:
充电是4054 标称0.5A充 2.2K电流检测电阻改成1.6K 充电电流可以达到0.6A,原2.2K还不到0.3A充电太慢,10K三极管限流电阻改小可以增加灯珠亮度(最小300多Ω,太过小可能烧三极管) 电池我改的是2200mah聚合物 充一次起码点一个多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研究了,2块5包邮的多撸几个: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04353-1-1.html

谢谢老师的指点!确实很便宜,但是主要研究电路比较有意思。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电是4054 标称0.5A充 2.2K电流检测电阻改成1.6K 充电电流可以达到0.6A,原2.2K还不到0.3A充电太慢,10K三 ...

谢谢老师的指点,请教老师此款小夜灯人体感应控制芯片用的是什么型号。这个芯片丝印是R    1806,可是在某宝与百度里查不到,请师傅不吝赐教!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改亮灯时间呢

谢谢老师的打赏!改变芯片1806的5脚4.7M电阻试试?应该能改变灯亮的时间。

网友:
这款灯,本站的人手一个了,哈

网友:
电池没有保护板的话还会过放

网友:
撸了4个6块钱

网友(2022-05-05):
已经没有2。9元的了,现在变4.4元了

网友:
这个维修的意义真不大。

网友:
这个图画的真好,试试5脚拉低或拉高会不会闪排除光敏的问题?我瞎说的

网友:
生命在于折腾

网友(2022-06-05):
这就是DIY的魅力!

网友:
最重要的是这个灯太便宜了,除了折腾,维修价值不高!!

网友:
维修的意义真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