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到底是什么东西在控制平衡车的前进、后退、刹车呢,拆了电路板研究透

楼主(2022-04-01):
到底是什么东西在控制平衡车的前进、后退、刹车呢,拆了电路板研究透
费了半天劲,查各种资料,到底是哪个核心部件在控制平衡车前进、后退、刹车呢

补充内容 (2022-4-6 10:57):
各位,试过了,不是这个光电传感器控制的方向,那玩意只检测人站在上面。控制方向的是主板上的某个东西,吧主板拿下来倾斜主板轮子就按倾斜...

网友:
x777 就是MPU-6000(MPU-6000数据手册)类似吧,这个是核心传感器,stm32 是CPU

网友:
应该有个陀螺仪的芯片在控制

网友A:
角度在控制,角度变化时,为了平衡,就会调整速度达到平衡

网友:
是坏了还是咋的?你也不用研究这些,你只要找到坏的零件,修好就行了

网友B:
这平衡车我拆过一次,也没有得到答案,上次我儿子用平衡车撞墙,结果搞得平衡车不能平衡了,最后打电话问卖家,卖家告诉我,按住开关几秒钟,然后复位,我到现在都没搞清楚传感器在什么地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平衡车我拆过一次,也没有得到答案,上次我儿子用平衡车撞墙,结果搞得平衡车不能平衡了,最后打电话问卖 ...

说不定某颗芯片集成的,比如手机里的陀螺仪鬼知道集成在哪个里的...

网友:
应该是数字陀螺仪,感知角度、加速度等信息,通过单片机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不定某颗芯片集成的,比如手机里的陀螺仪鬼知道集成在哪个里的...

至少肉眼没办法找到

网友D:
踩脚的那块橡皮拆了看看底下是什么东西

网友:
第一张图最左边的一排竖起来的管子就是驱动马达前进后退的主要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踩脚的那块橡皮拆了看看底下是什么东西

拆过了 说是个光耦传感器

据说只能控制人站上去了,向前向后的控制不是这玩意儿控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角度在控制,角度变化时,为了平衡,就会调整速度达到平衡

就是哪个零件在负责这个功能呢

网友:
陀螺仪陀螺仪

网友E:
光耦传感器只是确定有物体在车上,告诉单片机进入工作状态,至于起步,停止,转弯,加、减速这些操作,应该是通过内置陀螺仪配合软件完成的

网友F:
221是电感。这玩意还是集成了很多神奇的高科技

网友:
来学习一下,一直感觉平衡车啊,无人机啊,控制起来都比较神奇。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光耦传感器只是确定有物体在车上,告诉单片机进入工作状态,至于起步,停止,转弯,加、减速这些操作,应该 ...

淘宝上找了个卖家问了下,说是脚下踩的这个光电感应器控制前进后退
明天再拆一次,把这个板子拿出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221是电感。这玩意还是集成了很多神奇的高科技

老师您好,按您说的名字淘宝搜了一下,确实是这个东西。

又学习到了

网友:
看看哪个是陀螺仪, 加速度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