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请教一下各位大神芯片型号

楼主(2022-04-01):
请假一下各位大神,板子上的两个8脚芯片是什么,百度查不到

网友A:
电源芯片2015规格书http://www.hcwsemi.com/res/2018/11/fb33148fcf049e8e.pdf
2008也是这家公司的但没查到,官网主图有

网友:
点烟器上插的充电器,应该降压、稳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芯片2015规格书http://www.hcwsemi.com/res/2018/11/fb33148fcf049e8e.pdf
2008也是这家公司的但没查到 ...

网上搜,淘宝上都没有这个芯片

网友:
8脚MOS管,8脚MOS管

网友B:
这两个芯片就算有卖都是500只起,用其它芯片代替吧,很多的
hc2008是车充芯片,这类芯片规格书也没必要太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两个芯片就算有卖都是500只起,用其它芯片代替吧,很多的
hc2008是车充芯片,这类芯片规格书也没必要太详 ...

请教一下哪些可以代替,查了一些发现引脚定义不同

网友:
哈哈来啊开叉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哪些可以代替,查了一些发现引脚定义不同

对应2008引脚完全一样应该没有同样的芯片,可以参考HC8812,cx8812(2.8a) ,hc8813 CX8813 (3.1a)改一下引脚就可以了,淘宝有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应2008引脚完全一样应该没有同样的芯片,可以参考HC8812,cx8812(2.8a) ,hc8813 CX8813 (3.1a)改一 ...

好的,谢谢